[SMI] 请教,这个主控是什么型号?N02T45.00

楼主(2023-04-14):
根据上面的标识查不到有用的资料,请问有认识这个芯片的大神吗?

网友:
英特尔定制的带锁主控,

网友:
楼上说的对,英特尔定制主控

楼主:
好的,谢楼上告知

网友:
板子长什么样子?

网友:
Intel 600P主控,定制版SM2260G-AC 带锁的你玩不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