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VIVO X60反复重启到vivo 5G logo界面,CPU虚焊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3-04-14):
一台寄修的vivo X60手机,说用微信用着用着就自动关机重启了,在5G logo界面启动不进系统,测试确实如用户所说

拆机,经询问在当地镇上维修店拆过没有修

拆下主板,撕开CPU面上的铜箔纸

上手术台,边上的屏蔽框挡住CPU边边了,剪掉一部分

吉之荣7700A旋风枪350度拆下三星运存,得注意旁边的UFS存储芯片(维修业界叫字库)

再拆下三星1080 CPU,黑胶有些硬,不太好撬U

处理好主板CPU焊盘

刚买的隔离钢网及日本白光的吸锡带得用上

CPU除胶后植锡

运存(维修业界叫上盖)除胶后植锡

依次焊回 CPU与DDR运存,同样得注意旁边的UFS存储芯片不可爆锡短路

主板装回机壳中

开机,能顺利进入系统,测试各功能都正常,完美修复反复重启问题!

凌晨修机的,到现在还在写贴子没休息的!
END

网友:
大佬,真是好手艺!!!

网友:
技术娴熟,佩服!

网友:
这个手机触摸坏了需要换屏幕总成吗?

网友A:
看的我瑟瑟发抖
我用的x60 pro

网友:
精细活,原理都懂,就是现在很多主板的CPU都是叠加焊,有的是和字库叠加,有的是双CPU叠加,难免出现虚焊点,这种故障偶尔也能进系统,但是仍然会自动重启

网友:
楼主是真的高手。有工具有技术。

网友:
这机器不会还在保吧?

网友B:
2021年的,刚过保没多久就坏,控制的很精准。

网友:
这个U不是很热吧,可能长期玩游戏虚焊,CPU一般人就没法搞了,只能给专业的来修

网友C:
手艺不错,重植没啥技巧,就是多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艺不错,重植没啥技巧,就是多练

你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21年的,刚过保没多久就坏,控制的很精准。

也快2年的手机了,总会有一定的不良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的我瑟瑟发抖
我用的x60 pro

别抖

坏了找我

网友D:
第一次见到存储芯片在CPU背上的,越来越紧凑了。

网友:
技术娴熟,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见到存储芯片在CPU背上的,越来越紧凑了。

现在的手机几乎都是这种叠焊,很古老的手机运存与CPU是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见到存储芯片在CPU背上的,越来越紧凑了。

那是运行内存,存储芯片UFS在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