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电磁炉的怪病:烧水很慢

楼主(2023-04-14):
一台苏泊尔电磁炉一开始使用过程中炸管,IGBT,整流桥、12.5A保险管都坏了,一并更换过,开机发现烧水很慢,一会一停,调整10K电位器没有变化,更换新电位器调在6.8K左右,开始出现烧水一段时间就炸IGBT,上网看资料说得换8050和8550,可这机器是贴片的,在网上买的代码Y1 Y2,换完之后用白钢盆烧水一次成功,第二天用一个老式复合底的锅(在别的电磁炉上用很长时间)没等 水烧开又炸管了,在网上看一个苏泊尔的电磁炉也就200元,但从技术角度讲就是想知道是什么坏了,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要不要换500欧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换500欧电阻试试

是那个电阻,对这个电路不是很熟,还用换那两个贴片的8050 8550么

网友B:
你买的IGBT是拆机的还是全新的

网友:
捡锅电路检查一下,当然门管的质量也要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IGBT是拆机的还是全新的

估计买的是全新的管子,一般全新的管子不耐用

网友:
把电位器调到200欧或300欧试试

网友:
康铜丝补焊,查康铜丝到集成块脚之间的电路(中间其实经过那个可调电阻)
查3大电压是否正常,稳定

网友:
这种故障的确有些奇怪,等楼下大侠出大招。

网友:
取样负反馈工作点出现错误,保护点失效。

网友:
查两个电容,,两个驱动电阻,,推动三极管,,

网友:
搞了两次,炸管炸桥,搞怕了。  也不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
电流采样 功率调节电位器 还有就是把电路板上所有的大功率电阻检查一下看看阻值有没有偏差,这些电阻主要用于同步等检测

网友C:
楼主换的可调电阻是不是搞错了,大多数电磁炉都是500Ω的,没见过10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换的可调电阻是不是搞错了,大多数电磁炉都是500Ω的,没见过10K的

美的10k多苏泊尔500欧多

网友:
楼主多测量一下在装管子吧

网友:
遇到过康铜丝虚焊完全看不出来又测不出来的。

网友:
管子是哪里买的?可靠吗?

网友:
这种故障的确有些奇怪

网友:
我也遇到过,就是间歇的工作,也不炸管,后来也没修了,就想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