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组装一个电机调速器

楼主(2023-04-14):
之前入手一台小台锯,使用明纬S350-27改的可调电源供电,虽然可以调压,但是电压降低扭力也就下降了。

现在又入手一套小台钻套件,使用795电机,必须得有一个调速器了,于是自己组装一个。

1.调速模块:很早以前就买好了,商家号称10-60v/20a,长时间使用功率10a/450w,极限瞬时功率1200w,用在小台锯和小台钻上应该是够了;

2.降压模块:3-40v的,给散热小风扇供电;

3.船型开关:6脚3档的作正反转开关,3脚2档的做输入电源开关。

4.外壳:家中小朋友的零食盒子。

组装起来,试机发现,调速模块上标识的输出正负极是反的,正接正、负接负时电机反转,正接负、负接正时电机正转,果断反着接,完工。

网友A:
调速模块不也是调压吗

网友B:
模块很强大啊,那么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速模块不也是调压吗

我这个估计是调流的,电压是没变化的。好一点的模块是调占空比的,降速不降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很强大啊,那么大电流的

这个只是商家宣传的功率,实际使用估计没有这么大功率的

网友C:
就这个小模块能有这么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个小模块能有这么大功率

这个只是商家宣传的功率,实际使用估计没有这么大功率的,可能要减半

网友:
家伙事真全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估计是调流的,电压是没变化的。好一点的模块是调占空比的,降速不降扭力

...

调流时电压不变化?你用表实测一下看看

楼主:
还不全,正在逐步齐全中,方便各种捣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流时电压不变化?你用表实测一下看看

嗯,你一说才想起来,确实没有带载测试过,就听信了商家的宣传,等中午回家再测试看看

网友D: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E:
几年前拆到一个调速器一直没用 前几天才装起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感谢老铁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年前拆到一个调速器一直没用 前几天才装起来用

你这个看着质量很好啊

网友F:
调速是降压还是降流,那种办法好嘞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速是降压还是降流,那种办法好嘞

其实我也不太懂,听说调速最好的是调节占空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看着质量很好啊

挺好用的 忘了是什么设备上拆的了 电源也是

网友:
这个调速模块应该就是调节占空比的。

网友:
以前使用可控硅制作调速器,如今花样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