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统信uos和win下u盘格式化的问题

楼主(2023-04-14):
现在单位上了统信uos,飞腾2000的cpu,版本号1050,深度的内核。
因为一时间还不行完全淘汰win,两种系统共存,就出现两种系统间文件使用u盘互传,用久了,发现这个问题,u盘的格式,fat32,Exfat,ntfs。fat32和ntfs互用容易出现文件夹和文件带锁,修改不了文件,要另存。Exfat容易在win下要用dskchk x:/f,这里请教各位大神,这种情况要怎么格式化u盘?用哪种类型?谢谢!

网友A:
怎么觉得你们单位应该买个nas

网友:
fat32  上的文件系统   带锁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觉得你们单位应该买个nas

这种单位一看就是国有单位,领导懂个屁的NAS

网友C:
记得安全弹出一般就没问题…
如果你们单位整个都换uos了也可以格式化成ext2

网友:
直接格式化成ext4就行

网友:
啥叫带锁?上点图片看看

网友D:
要么你关闭NTFS的权限管理,要么你还是像2楼那样买个NA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单位一看就是国有单位,领导懂个屁的NAS

我也想,但是搞起来太贵了,还涉及等保等一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么你关闭NTFS的权限管理,要么你还是像2楼那样买个NAS吧

nas问题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安全弹出一般就没问题…
如果你们单位整个都换uos了也可以格式化成ext2 ...

这个办法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