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问一下大神,配电箱上拆下来的铜棒,这玩意能做点焊针吗?

楼主(2023-04-14):
在配电箱上拆下来的铜棒,这材料能否适合做点焊针?

网友:
这个是黄铜的吧,点焊真好像都是紫铜。

网友:
电镀棒就可以,给生锈的铁件镀铜。

网友A:
太粗了;不好加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粗了;不好加工

铁杵磨成针,只要功夫深。

网友:
你先小功率试试

网友:
首先你得把粗棒一头磨成细棒,没设备的话加工费事。

网友:
不能,电阻大

网友:
也许发热发烫过了

网友:
点焊针好像是合金铜,具体搜点焊针看看。

网友:
好像都是用的紫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杵磨成针,只要功夫深。

现在不需要啥功夫,用机器一模,要多细就有多细。

网友:
只要电流大,试试也不怕。

网友:
十几元的东西,非要自己做,做得来花的时间和精力万一不行,都瞎折腾了。

网友:
黄铜是可以做点焊针的,但是材质较软,估计会粘针

网友:
点焊针都是用的紫铜合金,但理论上来说只要是金属都能用,熔点要高些,唯一要求是不能和被焊金属同材质,以免被融在一起,但一般使用效果最好的还是氧化铝铜

网友:
氧化铝铜棒点焊机碰焊针

网友:
楼主,你就是去东海龙宫捡两根铁棒也能当点焊针用的

网友:
完全可以使用,需要加工铜棒磨成针

网友:
只要你能磨尖肯定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