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给钉子户小米6换个电池及与 新钉子户手机电池对比

楼主(2023-04-14):
家里有一个换下来的小米6,放有两年多了没用,最近孩子说想用来拍手机作业,好吧,那就恢复出厂设置,清空手机后发现电池不行了,就从网上买了品胜电池,新电池外包装上写着2023年3月10号生产,我觉得笑笑就行了。

这个小米6手机以前用的时候,后盖左下角就有一点翘起来了,所以这次拆着也好拆,连吸盘都没用,直接撬片塞里面,电吹风边吹边拆,居然让第一次拆手机的我很容易的就把后盖给拆了下来,拆下来后才想起来拍照了,所以第一张照片是开盖后的。

新手的幸运,很容易就把小米6开了盖

取顶部小板的居然忘记拍照了,此处留空(很简单,总共9颗螺丝,左上角靠近摄像头位置的那颗比较特殊,记住就行了,其他8颗一样,不分先后。)

揭开上面的黑色散热片,就露出电池插口,撬一下就开了。

取下来的电池,明显已经鼓包了

取电池过程中,大家遇到的坑我当然也会踩下去的,什么易拉胶名字起的好听,其实都是易断胶,不出所望的拉断两根胶后就只能用撬开的办法了,观察了一下电池,从左下角处开撬,直到把左边撬起来就行,撬起来一边很容易就起来了。

新旧电池排排坐

原装电池是飞毛腿代工的,生产日期是2017年9月1日,新电池是品胜的,容量稍微小了一点。

新电池装上去的样子
因为不知道新的易拉胶怎么搞上去,比划了半天发现新胶比原电池大,如果全贴上去,会沾到电池下面的两根排线,所以就只剪了一点点胶贴在电池左下角和主板连接。

恢复顶部小板(此处缺图)

除掉后盖一圈旧胶,涂胶,沾回(此处缺图,这应该是整个过程中最费力的环节了)

群众喜闻乐见的捆绑

最后放一张新钉子户手机小米10换下来的电池和小米6原装电池对比图

小米10原厂电池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几年时间电池技术进步不少。

网友:
马后炮一下,我记得乐呵呵好像有加大容量的note电池。。

网友A:
乐呵呵好像有加大容量的。。。都是虚标的,还是自己买电芯移植保护板

网友B:
小米的电池背胶最差了.

4条 能撕下来一条 就很厉害了.

网友:
小米6确实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呵呵好像有加大容量的。。。都是虚标的,还是自己买电芯移植保护板

小米6时间太久了,这次换电池也就是临时用一下,另外是想练练手,看看自己能不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的电池背胶最差了.

4条 能撕下来一条 就很厉害了.

其实挺好撬的,6的电池好像有托架,从左下角撬一下就起来了

楼主:
当年也只是用两年多点,现在手上用的10,刚在售后换了原厂的电池,贴了钢化膜,感觉又是一个新手机了

我不玩游戏,不玩短视频、购物,估计小米10这个865的CPU还能让我再用两三年

网友C:
大号的小米6-note3刚刚才换的13,4500贵啊。。。note3虽然660比6的835差12档(某家的排行)用用还真的没啥问题,去年7月外屏摔破想凑合到4月指望降价,结果价格纹丝不动只好自己拔掉钉子户了2年换一块电板,小米之家99元一样只能管2年容量就掉到50%了。。。现在的手机除了价钱贵了,摄像头多了厚了,变全面屏了,有无线充电和快充,其实真的没啥大变化,没有突破性技术出现之前,手机市场内卷卖不动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号的小米6-note3刚刚才换的13,4500贵啊。。。note3虽然660比6的835差12档(某家的排行)用用还真的没啥 ...

你还希望卖粮食的有什么新招?

网友:
我的小米6还在服役,做辅助机,看看电影,查查文档之类的

网友:
手机的性能已经进入瓶颈了,日常用骁龙835就足够了

网友:
小米六,一代经典

网友:
据说手机品牌原装自带电池,电芯是进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的电池背胶最差了.

4条 能撕下来一条 就很厉害了.

我换的时候全断,噗噗噗!!

网友D:
一直弄不明白,为何电池要粘这么牢实?以前那种可拆卸式电池不是也用的好好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号的小米6-note3刚刚才换的13,4500贵啊。。。note3虽然660比6的835差12档(某家的排行)用用还真的没啥 ...

主要是软件升级造成的,同NOTE 3,用6.7.3微信很流畅,扛不住微信老是升级啊,刚开始还能坚持不升级,后来不升级好多功能不能用,工作用到微信不升级还不行,整的操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弄不明白,为何电池要粘这么牢实?以前那种可拆卸式电池不是也用的好好的么。 ...

为了薄,可拆卸是一套卡扣等接口的,厚度就增加了。  卷厚度的时代越薄越好。

网友:
换了电池又变钉子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