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一个很奇怪的网络设置问题

楼主(2023-04-14):
一台联想扬天的台式机,设置固定IP后(整个办公楼也就20多台电脑,不存在IP池不够的问题,为防止IP冲突也尝试了不同的IP,结果都不行,其他相同配置的电脑都是能正常使用固定IP的),提示“未识别的网络”,网络图标那有个黄色的感叹号,无法上网,但是如果选择自动获取IP的话,倒是可以正常上网。好多人都是反应自动获取IP无法上网,我这个是反着来了,真是一个奇怪的问题。

网友A:
格式化 重装  看看吧

深究这些问题  累死人啊

网友B:
设置固定IP也要设置 网关 DN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固定IP也要设置 网关 DNS

楼主设置了20多台,就这一台有问题,肯定与你说的问题没关系吧?

网友:
设置固定IP后,用360断网工具检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式化 重装  看看吧

深究这些问题  累死人啊

现在找到问题所在了,原来我在那个办公室设置IP用的网线是经过了额外装的路由器,而我设置电脑IP时都是按机房的IP段设置的,加了路由器后那个办公室的IP就全变了,失误失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固定IP也要设置 网关 DNS

嗯,这倒是设置了,这个错误倒是没有犯。主要是我用的那根网线是经过了额外装的路由器,造成那个办公室的IP变了,而我还用原来的思维在设置IP。

网友:
是不是固定IP超出了路由器的地址池范围

DHCP服务器配置,,起始和结束,

网友:
我设固定IP前,都会先用IPCONFIG命令看看自动获取到的IP及网关和DNS信息。

网友:
1、重装系统
3、重置网络设置

网友:
请检查路由器设置,是否有MAC地址绑定之类。
另外,你有独立网卡吗?给联想插一块,再使用固定IP试试。
还有一种很少见的情况,你进BIOS看一下主板网卡的MAC地址是否正常。
也可以找新版的联想BIOS刷一下。

网友:
我们单位也有几台联想的台式机,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间久了,会不定期出现无法链接网络,网管用自己的电脑和测试仪测试网络和网线都说正常的,就跟我说网卡坏了(我在单位负责电脑维修,不管网络),我拿回办公室插我的维修网线,一切正常,后来就让网管或者使用者把有问题的电脑拿到旁边同事的电脑网线插拔一下,重启就都正常了(我们单位是自动获取IP的),你们说神奇不?

网友:
估计是IP池没清,路由交换机重启一下试试,还有本机的DNS和网关也要设

网友:
看来楼主所在的网络是二级、三级之类的网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找到问题所在了,原来我在那个办公室设置IP用的网线是经过了额外装的路由器,而我设置电脑IP时都是按 ...

我还想着是不是经过另外路由器了呢

网友C:
果然是下面有二级路由……其实看一下自动获得的IP地址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然是下面有二级路由……其实看一下自动获得的IP地址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没有朝这方面想。

网友:
路由器后可以自动获取IP

网友:
二级路由关闭dhcp,然后不用wan口,这样地址都在一段了

网友:
一看就是多个路由器设置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