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一条用着鸡肋,扔掉可惜的DDR3内存条维修

楼主(2023-04-14):
在公司仓库里找到了一个古董,mac mini A1283,想折腾玩玩,插上电发现不开机报警,于是拆开研究一下.
先是用橡皮蹭了一下内存的触点,然后还是不开机,于是插单条内存测试,反复折腾几次,发现内存槽没问题,但是有一台内存肯定是坏掉了,只要插上它就不开机
于是开始搜资料决定研究研究,搜索到了一个其他品牌内存的Datasheet,里面标记了引脚位置和引脚定义,后来发现引脚在pcb上也有标识,开始眼神不好没发现,浪费了一些时间
位置确定了,再扫了一下pin assignment,发现vss和vdd比较多,中间穿插了一些功能性引脚

有了pin out就可以开搞了,万用表红笔接vss,黑笔挨个pin测量对地压降,看起来大多数都是没问题的,只有一个引脚DQ57看起来是值得怀疑的,本来应该和旁边的DQ56显示几百的读数,但是显示为ol,跳过排阻测上游,发现读数是有的,和其他也一致

由于元件和焊盘实在太小了,肉眼实在看不出是虚焊还是啥情况,只能带回家用显微镜看了一下,发现不是虚焊,应该就是坏掉了。

找了废料板,四次也没发现这么小阻值的排阻,甚至连个大小接近普通贴片电阻也没找到,由于不知道换大的贴片然后再飞线有没有问题(毕竟频率不低),只好找到了一个micro dimm的内存拆了一个,这个内存是地摊捡的,还没测试,不过排阻是好的

拆下来,一不小心把塑料贴纸吹卷了。然后上点助焊剂再吹回去把坏的也吹到那个micro dimm上,为了方便以后记得这个地方有问题,用绿油点了个小点,紫外灯固化了一下

换好的样子,如果贴纸没卷边,应该看不出来有维修过

带回公司试机,完美识别,就是容量太小了

网友:
有一个 老本子    DDR3 的内存   好像最大是8G

网友:
朋友手艺高超啊!这么小的都能维修。

网友A:
你这工钱应该可以买几个这种内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工钱应该可以买几个这种内存了

没修过,瞎折腾折腾

网友:
手艺不错,有工具,不错

网友:
排阻问题都找出来并且修好了,厉害!
我的话,试机后只能给它判死刑。

网友:
下一步添加显存增加容量,反正是练手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B:
是高手,能修好。过过手瘾也好

网友:
楼主不仅工具好,手艺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高手,能修好。过过手瘾也好

高手不是,瞎折腾。
如你所说,就是过过手瘾,看见东西坏了就想修

网友:
瞎折腾折腾

网友:
这也能修?楼主是高手啊。

网友:
楼主是个手艺人。。。

网友:
太小了。没什么意义了。就是玩玩。

网友:
楼主手艺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