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Power Mac G4 cube MOD改装记录

楼主(2023-04-14):
莫名其妙的被这个小方块种草了,2000年8月发售至今已经快20年了。虽然硬件不可避免的过时,但优雅的设计真是永恒的。
在本地找了一个爱好者入手了一个外壳成色不错的cube,高价请回家,折腾了几天。换了硬盘,把日文版9.1的classic macos系统升级到最新的10.4.11。还没来得及安装上无线网卡,电源就莫名其妙的坏掉了。罢了罢了,索性开始大工程,把硬件升级到最新的现代吧:)
以上是原装的状态。
配置是768mb pc133内存 450mhz g4cpu 80g pata希捷硬盘 nvidia TNT 16mb显卡 mini PATA接口的CD刻录机。系统可以升级到10.4.11,需要4张CD版的macos系统盘才能升级。
把原来的主板 内存显卡等全部拆除,留下的是框架和中央散热器组。以及硬盘光驱框架。
首先把硬盘光驱框架进行切割,去除硬盘部分,硬盘区域留给新的显卡。老的光驱体积较大,mod准备上现在的笔记本里的sata接口的蓝光光驱,需要做一个转换支架,支架正面还留了一个3.5寸的硬盘位。以上图
电源部分的位置和固定
原来的电源是38v外置200w电源,我采用内置电源方案。买的220v转12v直流电源,是通用用于医疗器械上的电源,体积小 发热低。
12v电源输出口接DCATX套件,我买的是G大电源,白色的粗线接通用12v输出。 主体24pin插入主线atx,然后还有一个8口主板附加电源叉口和2个pata电源口。
主板的IO接口部分需要在机箱上进行改造,切除原有的io,然后淘宝定做一个铝的挡片,用锉刀一点点修整,沙皮打磨,树脂固定,喷漆上色。
主板cpu和cube原装散热器之间有3.8cm的空间,需要用热管桥接,找一个废弃的amd散热器,去掉鳍片,与闲鱼上购买的均热板一起焊接,制作成一个桥接器。
主板为华硕B450I ROG itx cpu是amd r5 3600 显卡是技嘉1650 ddr6版 无外接电源 购买的adt显卡延长线 是21cm。经过测试 整机功率不成果140w 平时上网在40~50w浮动。
显卡需要处理,换一个散热器,便于竖向散热 机箱底部一个风扇,向上吹风从顶部镂空的地方出热风。 显卡程度不宜成果15cm,显卡接口通过ADT牌子的dp转接线转出固定在底部io板上。
总装及一些细部图。
此机箱开关采用电容触摸控制,原机的电容触摸控制版通过改造可以完美的用于现在主板的开机控制。乳白色的电源灯原来有呼吸功能,改造后直接接主板powerled。 触摸板需要一直供应5v电源,一般都从atx24pin的5v sb取正极5v 负极在24pin上任意一个负极都可以。
至此,一台2000年的外观,2020年主流配置的小电脑便出世啦!

网友:
真是个大工程,好手工

网友A:
是本人吗?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本人吗?好手艺~

如假包换的本人

网友:
主板接口那个挡板处理得太完美了

网友:
当年设计非常超前的小机箱

网友:
漂亮,字数字数

网友:
挡板处理的真好

网友B:
楼主改的很不错。我去知乎顶你的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改的很不错。我去知乎顶你的帖子了

非常感谢!

网友:
真小,很快过时的配置

网友:
这个做的漂亮,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麻雀虽小五脏齐全,动手能力强

网友:
感觉散热效果应该是提高了

网友:
改的很不错,真漂亮

网友:
旧年代各种惊艳的设计.现在已经是千篇一律了.

网友:
大工程呢,厉害。

网友:
散热片都是自己改装焊接的吗,厉害啊,技术比较强悍。

网友:
厉害啊,这是相当于原主机只利用了一个外壳

不过原机精华也就是外壳,系统怎么办,装黑苹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