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超威充电器 84v2a拆解,请教改电压电流

楼主(2023-04-14):
需要改成电压87.6v,电流降为1a

方案丝印为ob2269cp+358

楼主:
留二楼,占位,补充说明

358附近两个u3,u4是431

网友:
主芯片是啥

网友A:
那个u3应该是tl431
改旁边的电阻R31 R32应该就能调压

楼主:
方案丝印为ob2269cp+3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u3应该是tl431
改旁边的电阻R31 R32应该就能调压

  358附近u3,u4确实是431  电流能改小吗?

网友:
风扇旁边站着的大取样电阻阻值加1倍,输出电流小一半

网友B:
电流能改小要改358的参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u3应该是tl431
改旁边的电阻R31 R32应该就能调压

有两个4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能改小要改358的参考电压

具体怎么弄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6964-1-1.html

参考这个帖子,IlovePLC兄讲得很透彻了
参看
第14节:431稳压电路与光耦反馈电路的工作原理。
第15节:LM358实现恒流充电的工作原理。
原理都是一样的
要么降低过流检测的参考电压,或者检流电阻加大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6964-1-1.html

参考这个帖子,IlovePLC兄讲得很透彻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1625-1-1.html

这个5光耦有点复杂

网友(2023-08-30):
2A电流已经很小了 还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