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组合音响里R1009是什么三极管

楼主(2023-04-14):
组合音响里R1009是什么三极管

网友:
驱动功能显示LED的,应该没有太高要求吧

网友:
NPN型三极管,控制LED的通断,显示机器的工作状态,估计工作电流5-10ma左右,工作电压也不会超过12V,电流及耐压要求都不会很高,用SS8050代替足足有余,用90系列的也行,只要是NPN型的硅低频三极管。

网友:
复合带阻三极管

网友A:
看图像是带阻管,但是和普通的带阻管还不一样,b-e之间没有电阻,只是驱动LED,应该普通管b极加个限流电阻都行吧

网友B:
带阻尼的小三极管,表测量会以为坏了,实际是电阻的原因。

临时代换可以直接串个电阻在基极,一般用这种三极管估计是驱动端带负载能力不好,怕拉死驱动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像是带阻管,但是和普通的带阻管还不一样,b-e之间没有电阻,只是驱动LED,应该普通管b极加个限流电阻 ...

现在用啥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阻尼的小三极管,表测量会以为坏了,实际是电阻的原因。

临时代换可以直接串个电阻在基极,一般用这种三 ...

可用什么代换

网友C:
这三极管带阻,与外带阻有何区别,非要把电阻装进去

网友:
这不就是个带阻的NPN三极管吗?没看出来哪儿复杂呀。

网友:
带电阻的小管 电阻给b极限流的

网友:
90系列带阻就好

电压电流都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三极管带阻,与外带阻有何区别,非要把电阻装进去

电路板上可以少装一堆电阻,简洁不少,以前有些日本机子喜欢用复合管

网友:
用9014或S8050基极再串个电阻代替试试

网友(2023-05-28):
请老师们帮忙看看这二个R1009管子。。干嘛用的。用什么管子代替。谢谢啦

网友:
复合管,内置电阻,减少板上元器件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