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肢解螺丝

楼主(2023-04-14):
螺丝太长,有钳能使鬼推磨,钳能通神

咔嚓一下

网友A:
钢锯条也比这个强,夹坏了牙,还得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锯条也比这个强,夹坏了牙,还得磨。

哈哈,太费事

网友:
我一般是夹在小台虎钳上,角磨机直接割。

网友B:
这也能水一贴,楼主水平可以

网友C:
手劲真大!我碰到过有的螺栓材料好,咋都剪不断,还伤了手腕,有些能轻松剪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劲真大!我碰到过有的螺栓材料好,咋都剪不断,还伤了手腕,有些能轻松剪短。 ...

这种比较细的,用钳子一用力就能切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比较细的,用钳子一用力就能切断

是的,大都可行。但有的材料真是硬,不好剪。

网友:
钳子好,红包薅的钳子,剪个铁丝都崩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能水一贴,楼主水平可以

哈哈,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劲真大!我碰到过有的螺栓材料好,咋都剪不断,还伤了手腕,有些能轻松剪短。 ...

其实我用手就能直接掐断它

网友:
角磨机最适合。大力钳断乱了螺纹

网友:
应该用角磨机直接割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用手就能直接掐断它

人艰兄是属螃蟹的?自带一对大钳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能水一贴,楼主水平可以

楼主的水平达到了钳工五级

网友:
我也试过是安装锁具的时候,要大把的铁钳才省力。

网友:
断口可以修正一下。

网友:
剪短没有啥,接长真本事。

网友:
做个电火花机,把螺丝头给泚泚

网友:
楼主的水贴犹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