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良好状态下使用电烙铁

楼主(2023-04-14):
如何在良好状态下使用电烙铁

网友A:
这是最基础却也很难做好的步骤啊   特别是对我这样小白来说 每次都是烧黑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基础却也很难做好的步骤啊   特别是对我这样小白来说 每次都是烧黑头 ...

熟能生巧,多练习

网友B:
应该是又能化焊锡,又不高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又能化焊锡,又不高烧!

温度设置尽可能低,我常用300-330度,无铅、大焊点才加点温度。

网友C:
烙铁头烧死了怎么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烙铁头烧死了怎么恢复

为什么会烧死?良好的焊接习惯不易烧死烙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烙铁头烧死了怎么恢复

白光焊头穿孔、漏铜不无法修复的;
镀层部分变黑并氧化是可以修复的,可用物理方法去除氧化层。

网友(2023-09-12):
感谢分享,我也老烧黑头

网友:
买了正品白光,就没有了这个烦恼

网友:
楼主有没有性价比高的烙铁推荐?

网友:
纯紫铜焊头,无镀层,不存在烧坏,最多磨掉一层。

网友:
好科普,电子第一课。

网友:
温度低一点,时间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