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人头专业电推剪更换电池

楼主(2023-04-14):
老人头专业电推剪充好电也无法理好一人的头发,需要拆开更换电池

取下刀头

松卡子才能取下刀头长短调节环

上下壳,卡口固定

2.4V直流电机

2节串联的平头AA镍氢电池,无任何标识。

内阻,电压情况

懒得改锂电,翻点闲置的enelong。找内阻好点的,33毫欧的。

电充满组装

焊上

工作有力了

网友:
用的不多  一般电池可以

网友:
改锂电不是更好?

网友:
直接用锂电池代替?会不会飞快的转?发热严重?

网友:
工具齐全,专业

网友A:
二节串联改锂电更好。

网友B:
还用镍氢电池啊?

楼主:
手头没合适大小的锂电

网友:
电焊机效果真好

网友C:
这种爱老婆也不错,估计比原来的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用镍氢电池啊?

手头没合适大小的锂电,特意买就没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节串联改锂电更好。

是的,直接上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爱老婆也不错,估计比原来的耐用

原来的电池轻飘飘的,容量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爱老婆也不错,估计比原来的耐用

我这是“爱老公”,BPI倍特力enelong爱老公低自放镍氢

网友:
这台仪器还适用,即测电压又测内阻

网友:
刚刚前些天改了一个,用18650一节,转的飞快,不过也不烧电机,可以用。咱有强迫症,不放心,总怕理着理着就烧了,就用了一个二极管降管,从满电4.2V降到3.5V,声音很不错,挺好用的。然后把充电电路给拆了,改了一个3.5mm的DC插座,用4.2V的电源直接充电,挺好。就是忘记拍照片了。

网友D:
专业的技术配专业的设备,事情就简单多了。

网友E:
两节磷酸铁锂电池并联有劲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节磷酸铁锂电池并联有劲

电流不需要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专业的技术配专业的设备,事情就简单多了。

有了点焊机,电池相关的加工是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