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R1035故障求帮助

楼主(2023-04-14):
问题现象:不连充电接头,按电源开机钮,蜂鸣器有短声,然后没反应。接充电接头,屏幕有充电动画,等一个小时后,带着充会电头,按电源开机钮,画面转入开机画面,转入工作页面瞬间,弹出请及时充电信息后,息屏。
开盖检测:锂电池处于满电状态,进一步检查,线路板尾部的充放电管理电路正常,8205A处于带通状态。
求助,下面该往哪个方向查。

楼主:
去除屏幕后的状态

楼主:
锂电池附近局部

楼主:
锂电池附近

楼主:
再增加几张局部照

网友A:
怀疑有短路,测下开机电流

网友B:
是不是电池老化严重,带载能力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有短路,测下开机电流

要焊下来电池吗?

网友:
检测电池,外接电源,怀疑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池老化严重,带载能力太差?

似乎不像,买了有五年了,但用的不多。

网友C:
肯定还是充电电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还是充电电路故障。

目前觉得充电正常(电池电压正常,充电管理芯片也没发现问题),总得现象是大系统没检查到电池电压,可能是如上面大咖说的,有短路的地方,放电管理保护了所以没有电池电压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肯定还是充电电路故障。

锂电池处于满电状态怎么会是充电电路故障。

网友:
按6楼说的测一下开机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处于满电状态怎么会是充电电路故障。

但是仪表显示电量低啊,所以虽然能充电,还是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

楼主:
还是按供电部分后部有短路的思路继续排查。准备用示波器看看保护电路的ABC三处开机时的电压变化。

楼主:
结果出乎意料,开机过程均有到零伏附近压降,尤其是C处,是电池正负端的压降情况,情况非常清楚了,电源没有负载能力啦。前面有大咖提醒过,但我被4V左右的开机前电压误导认为是满电。

楼主:
并了一个好的锂电池,开机正常。本来想买个同型号的替换,想起来有原来老手机电池,大小合适,将电路板上的焊点和盒子里线路板螺接柱整理一下,还比较规整。至此,故障排除,十分感谢楼上各位大咖指导。谢谢谢谢

楼主:
整体装起来的效果,拆下来的坑人电池,谁能说他是个坑货呢。

网友:
楼主可以测测你换下来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