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2块钱的川宇c286

楼主(2023-04-14):
图1是几年前10块钱京东买的川宇c296sq没用几次就坏了。
这个c286我看到别人拆开是有个16脚的芯片才买的,总比牛屎好一点吧,牛屎我坏了10多个了。剥开尾部能看见芯片的8个脚,不破坏就拆不下去了。
实际使用同一台电脑复制读写和牛屎读卡器速度没有区别,以前还没有发现写入时TF卡居然巨烫,往里复制一个镜像文件,一分钟后用手指背触摸TF尾端,烫的居然有点忍受不了,保守估计温度50~60度,那用3.0读卡器得有多烫啊?……发帖时不死心又去重开电脑试了其他几张TF卡,并没有这么烫,速度也没慢多少,看来有很大卡的原因。
我又去感受监控了插的卡也微微发烫40多度吧。写入速度也没多高啊?难道在什么设备上都烫?可惜TF卡在手机里是没法感受温度了,

网友A:
买川宇黑壳红字的那种是硬封。这个牛屎的不耐用

网友:
牛屎的发热是不是就容易坏一些

楼主:
找到个背面能触摸到TF卡的老手机,安装个a1sdbench 进行几分钟写入,虽然老卡速度很慢,手指触摸TF卡几乎感觉不出来温度,应该20来度

网友:
这东西虽然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有时候却是不得不用的,而且坏的概率太大了,我家也有个同款的。

楼主:
先前那老4GB卡速度写入只有不到7兆,插上这128G,没想到十年前老手机也支持。经过漫长的几分钟写入测试,并在过程中触摸感受温度,经过两次测试写入有17M读取有21M,均比用读卡器在电脑上速度高,而温度只有一半,微微发温,难道发烫是电脑上USB提供的是5V电压读卡器没有DC_dc电路是供电过高的原因?

网友:
牛屎芯片是不是成本低很多啊?

网友B:
说实话,读卡器这玩意我就没坏过,除非是送的那种。

大多是用久了,就丢了,上一个丢了的是优越者,论坛当年推荐的,外壳酥脆,最后不知所踪、

后来就买了这个川宇C396,也5年多了,经常拷贝无损歌曲之类的,每次都32G以上。

健在。

所以这些自己用的东西还是买稍微好一些的。

我这个当初买就是冲着最便宜的USB3.0读卡器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读卡器这玩意我就没坏过,除非是送的那种。

大多是用久了,就丢了,上一个丢了的是优越者,论坛当 ...

现在没有便宜的读卡器了,直接买最便宜的是川宇c308了要14块,今天看到个128G的TF5折都才18块,想想就算了。我前几天同一家买的7折,唉同款有卖5折的我忘记搜一下了,容量是真的跑圈能过其他不敢奢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没有便宜的读卡器了,直接买最便宜的是川宇c308了要14块,今天看到个128G的TF5折都才18块,想想就算 ...

在哪?我要去买两张放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哪?我要去买两张放歌。

淘工厂你进去了就搜内存卡,看到有的5折有的7折的标注,你一个一个找吧,同样的东西不同链接有3种价格。

网友:
10块钱以下的读卡器,是不是大多都用了牛屎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川宇黑壳红字的那种是硬封。这个牛屎的不耐用

前阵子JD活动买了一个,试了一下,速度不错,SD卡好像读80+,写入20+,印像是这速度,要求不高,比2.0快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读卡器这玩意我就没坏过,除非是送的那种。

大多是用久了,就丢了,上一个丢了的是优越者,论坛当 ...

前阵子就是买了这个款,试了一下,不错,现在14.9元JD!

网友:
这牌子不行,温度很高,还搞坏了我一张有点贵的卡,以后就不敢用这牌子了

网友:
川宇小的这个,很早买的是牛屎 持续工作会掉盘,后来买的是硬封823 还是824 忘了,今年年初买的,没拆完,侧面看还是硬封

网友:
以前06年上学的时候,经常用读卡器,叫什么精灵,牛屎封,用一段时间莫名就坏了,用坏了大概3个了,后来买了个SSK,到现在都能用。。。。。。

网友:
老牌子,但是质量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没有便宜的读卡器了,直接买最便宜的是川宇c308了要14块,今天看到个128G的TF5折都才18块,想想就算 ...

淘工厂有5折的3.0读卡器,你要找找,经常有,两家,用完红包5元左右

网友:
绿巨能那个是几年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