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捡了一个B17A的颗粒大家帮看下怎么利用

楼主(2023-04-14):
本来以为捡到宝了,开卡后跑圈跑一半卡住了
跑了下rdt,好像一个通道损坏了

网友A:
上58xt吧,开RDT之后再跑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58xt吧,开RDT之后再跑圈

贴错图了,再帮看一下

楼主:
2.0主控,贴512G怎么玩,开slc模式都快200G了

网友:
不会玩,帮顶了

网友:
屏蔽一个通道不就完了。另一个通道也不大好。直接开成80g s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贴错图了,再帮看一下

你这个颗粒,明显是一个通道写废了,另外一个通道问题不是很大,上58XT,将颗粒反贴,然后指定通道与CE开卡就行了,至少还能利用一半的容量

网友:
按8楼说的来

网友:
搞个256G的U盘用,固态硬盘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颗粒,明显是一个通道写废了,另外一个通道问题不是很大,上58XT,将颗粒反贴,然后指定通道与CE开 ...

反贴然后飞线挪CE,上3281也行,反正都是单通道,炸CE的B16 B17我还是喜欢上3111,不过能用就行,顺便说一句,58XT是可以开CH0 CE0没有的颗粒,

网友(2023-05-15):
高深的技术,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