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某宝上那种小小的号称全协议快充模块靠谱不?想整两个加在车上给手机...

楼主(2023-04-14):
某宝上那种小小的号称全协议快充模块靠谱不?看着真简单,想整两个加在车上给手机充电,要是做好散热啥的能行吗?

网友A:
貌似小米,ov,华为协议都不通用,

网友B:
如果是sw3518确实支持90%的手机

网友:
我做过一个,速度还可以,我充小米。在汽车保险盒取12V电。

网友C:
不要买你发的图片这个,发热太大。
买上面有个密封电感的那种,价格差不多。功能一样。

两种我都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要买你发的图片这个,发热太大。
买上面有个密封电感的那种,价格差不多。功能一样。

绕线的散热好些吧,最热的还是主控,内阻低就没那么热

网友:
直接买车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小米,ov,华为协议都不通用,

我华为的,看介绍支持scp,能支持到22.5w感觉就相当可以了,至于其他的,基本不管咋说走pd通道也比原车的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sw3518确实支持90%的手机

感谢回复,其实就算走pd或者各厂商能开放的最大限度的通用协议比如我华为的scp,可以跑到22.5w也相当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买你发的图片这个,发热太大。
买上面有个密封电感的那种,价格差不多。功能一样。

感谢回复,我整两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绕线的散热好些吧,最热的还是主控,内阻低就没那么热

感谢回复,一开始的顾虑就是发热问题,先整两个实际试一下再想想放车上散热怎么解决

网友:
直接车充,这种模块不靠谱,我烧过一个手机一个充电宝。

网友:
找个质量好点的,支持你手机的快充模块,车上要耐温。不要出质量问题。

网友:
你用的什么手机,选对应你手机快充模式的质量和做工比较好的模块就行。

网友:
直接车充很慢,2A的电流,冷车,1个小时只充15%的电。

网友:
现在桌面用sw3518s模块,咸鱼的小米6a剪线数据线,最多电池电量低时可以拉倒25w,但不是小米私有协议,没有小数点,只能到超级快充,不超过27w

网友:
买这种不划算的,直接买快充也就30快,pd30w,a口快充超级快充

网友:
直接逆变器+原装充电器,出门一趟就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