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求一个51单片机程序,根据外部输入信号高低,固定模组开关显示的状态

楼主(2023-04-14):
写得好,定有酬劳
判断外部输入的状态
上图为某网络模组的接线图
LED为指示灯,CNT为输出,KEY为按键
开关打开时CNT=1LED=0;开关关闭时CNT=0LED=1.
KEY每接地一次,开关状态取反一次。

要求:
增加一个STC单片机,根据外部输入信号(电平高低),固定模组开关显示的状态!
即:
当输入是低电平时,确保开关始终处于关闭状态;

当输入是高电平时,保证开关始终处于打开状态;

根据指示灯LED的状态,判断是否需要给把按键KEY拉低一次,始终让输入状态与开关状态保持一致。

网友:
ChatGPT不二之选

网友:
if(key==0)
{
kaiguan=!kaiguan;

if(kaiguan==0)
{ed=1;
cnt=0;}
else
{led=0;
cnt=1;}
}
}

网友:
这个简单吧,

简单的判断语句就搞定了啊

网友:
求一个51单片机程序,根据外部输入信号高低

网友:
chatgpt几分钟搞定,自己写还得去查规格书

网友A:
是不是KEY1对应LED1和CNT1,KEY2对应LED2和CNT2,KEY3对应LED3和CNT3?三组开关各自独立,互不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KEY1对应LED1和CNT1,KEY2对应LED2和CNT2,KEY3对应LED3和CNT3?三组开关各自独立,互不干扰? ...

是的呀,各自独立,互不妨碍

网友:
/*****************************************
1、原理图中的管脚与手册不符。
2、这51单片机复位时各I/O口都是高电平,要进入
     程序后才能按程序要求变为低电平,如果KEY为低
     电平,上电复位后CNT会有瞬间(微秒级级别)的
     高电电平,再变为低电平。不知是否影响实际应用。
******************************************/

#include<reg52.h>
sbit KEY1=P2^4;
sbit LED1=P2^5;
sbit CNT1=P3^2;   //因没有P4端口,现改为P3端口,你可以根据需要自己改为别的。

sbit KEY2=P0^1;
sbit LED2=P1^1;
sbit CNT2=P3^1;   //因没有P4端口,现改为P3端口,你可以根据需要自己改为别的。

sbit KEY3=P0^2;
sbit LED3=P1^0;
sbit CNT3=P3^0;   //因没有P4端口,现改为P3端口,你可以根据需要自己改为别的。

void main(void)
{
        while(1)
        {
                CNT1=KEY1;     //CNT的状态就是KEY的状态,以下类同。
                LED1=~KEY1;    //LED的状态就是KEY的反相,以下类同。
                CNT2=KEY2;
                LED2=~KEY2;
                CNT3=KEY3;
                LED3=~KEY3;
        }
}

网友:
根据指示灯LED的状态,判断是否需要给把按键KEY拉低一次,始终让输入状态与开关状态保持一致。
这句话啊
始终让输入状态与开关状态保持一致,那程序控制直接信号跟随就行了呗,不需要判断指示灯状态拉低key啊 ,还是强制要求

网友:
估计你写出来他也看不懂

网友:
#include <reg51.h>

sbit LED = P1^0; // 指示灯
sbit CNT = P1^1; // 输出
sbit KEY = P1^2; // 按键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nput; // 外部输入信号

    while (1) {
        input = P2; // 读取外部输入信号

        if (input == 0) { // 低电平
            CNT = 0; // 开关关闭
            LED = 1; // 指示灯亮
        } else { // 高电平
            CNT = 1; // 开关打开
            LED = 0; // 指示灯灭
        }

        if (LED == CNT) { // 如果开关状态与输入状态不一致
            KEY = 0; // 拉低按键
            while (LED == CNT); // 等待开关状态与输入状态一致
            KEY = 1; // 松开按键
        }
    }
}

使用了P2口来读取外部输入信号,根据输入信号的高低来控制开关的状态,并且根据指示灯的状态来判断是否需要拉低按键,以保持输入状态与开关状态一致。

网友(2024-03-17):
过来学习了,感谢各位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