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给大家看一张神tf卡,容量不大只有8g,但是这速度秒杀高端卡,你绝对没见

楼主(2023-04-14):
给大家看一张神tf卡,容量不大只有8g,但是这速度秒杀高端卡,

注意看,写入速度达到70多,要知道一般的卡,大厂的8g的也就是c4  4m
这辈子第一次见。。。。服。

再上h2检测图

网友:
这写入速度比我这张128G的三星U3 A2 V30的卡还快

网友:
去找hp标的服务器用的micro sd卡,需要抽奖,部分是pslc,读写80m,抽到mlc读写只有50m

网友:
可惜容量太小速度快用处也不大。

网友:
速度好快啊

网友:
这种无标中性卡,microSD标示也是擦边球,背面丝印更是常见。但这速度只能说是见识了。。。

网友:
作软路由系统 盘可以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卡

网友:
估计,8G卡没有比这更快的了。

网友:
速度确实快

网友:
这种黑卡碰运气,遇到体质好的速度就快些

网友:
这速度太牛叉了。

楼主:
到现在也没有搞明白 为啥为有这么快的卡,难道这本身就是一张大容量的高速卡,因为坏块太多,最后屏蔽成8g了? 那些大厂8g卡 根本没有这个速度

网友:
速度真的太快了,用在行车记录仪最好

网友:
是不是可以把这种多买点做成固态硬盘

网友:
我去,这速度,,,,,,厉害

网友:
这种高速卡相机上用的比较多

网友:
读写速度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