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捡了个树根,打理下做个挂坠架

楼主(2023-04-14):
    看到绿化清理死树,有一个树根扔到旁边,向工人要了过来。树根挺好的,可以搭理下做个挂坠支架。

     树根比较大,找去年给我房子装修的大哥帮忙切一下。

大哥直接用角磨机,看的我心惊胆战,还好给切好了。

拿回家,用花洒清理上面的泥土。然后晒干。

找出实木板子做底座,板子太大,书架放不下,从中间切开。

按照树根面积打孔

用m5*80螺丝钉固定

修理树根

树根有个枝有点高,不想剪断,用石头坠住,定型

找出一些自己雕刻/机雕的挂坠,放在书架上做个装饰

搞定,等有机会再找些树干挖几个摆件底座

网友:
不处理一下,怕会长虫子哦

网友:
做得很漂亮,很有艺术感

网友:
可以传世佳宝

网友:
我缺的是吊坠

网友:
看得出楼主喜欢玉石

网友:
成品的效果挺不错的。

网友:
建议用盐水煮一下,杀菌灭虫

网友:
把树皮去掉

网友: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网友:
没有圣火令

网友:
这两天单位砍了几棵树,明天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学做一下。

网友:
百度搜索了下 怎么盐水煮木头,转帖给楼主参考

常用的木材防腐的方法有以下三种:1.干燥法:将木材干燥至含水率在20%以下,保证木材处于干燥状态。2.防腐剂法:将化学防腐剂施加于木材,使木材含有毒物质,起到防腐杀虫目的;3.涂料覆盖:采用耐水性好的涂料,涂刷在木材的表面形成完整的保护膜,达到隔绝空气和水分的目的,从而阻止真菌的侵入。 将鲜木头放到盐水里面煮3个小时左右,就能有效的防止木头开裂。这种方法也是比较简单的,准备一锅水,在里面撒适量的盐,然后将木头扔进去后盖上盖子用小火煮3个小时左右,拿出来阴干打磨周正,就能有效防止开裂了。最后祝您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如果答案对您有帮助还请给个赞谢谢您啦~

网友:
这一打理,挂上玉石,顿时身价倍增呀!

网友:
角磨机切木头,小心变残疾人

网友:
第一图大哥的红袜子破了一个洞。。。。。

网友:
不巧的是前几天挖了7-8根树根,本来想留几个做根雕,算了懒了,放弃了,今天看帖才知道原来还是有需要的人的,。。

网友:
谁才是最贴切的艺术家。
反正歪果仁不得行的

网友:
艺术家由此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