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TX 明纬改可调电源494 恒流恒压 CC CV指示灯电路 LM393 LM358怎么最稳定?

楼主(2023-04-14):
ATX 明纬改可调电源 恒流恒压 CC CV指示灯电路

LM393或者 LM358怎么最稳定?

494的1,2脚电压,做比较,,,,,差别很微弱,,这个这个,,,???

能否有其他思路,???

楼主:
给以前的ATX电源改可调做了两个,,一个很成功,

一个就各种毛病,

网友A:
说说我个人理解,不当的欢迎指正

图一图二,因为494的1/2脚压差小,所以作者加了20M给比较器帮忙打破平衡,
为防止两个灯一起亮,好像有要求选LED1比LED2工作电压低(颜色不同电压有差)。

图三,用上了负反馈,不知是否有帮助,但估计反应会迟滞吧,如果运放输出3.5V左右,两个灯会同时点亮。

图四,对494的2脚电位会产生影响,影响稳压环节,贴上原图可参考。

图五,当8050导通压降不够低时,两个灯可能都亮,所以参数和元件离散性会影响效果。

楼主:
1,我几乎翻遍了各个地方说494恒流指示的问题。

2,几乎没有好的答案。

3,完全不像以前我要的358给电路加恒流那么清晰啊。理论上就不清晰。

网友:
等高手进来分析科普!

网友:
这个玩一下还可以,要是达到近乎完美,有点难度。建议楼主放弃吧,这种改法最初就是一个卖二手开关电源的搞起来的,看着便宜,改起来也是比较麻烦的。而且不可靠。正规可调电源厂家不会这样搞,这样大的电压电流的可调范围的开关电源是不可靠的,电源输出纹波也大。最近看来一下海鲜市场,二手的线性稳压电源也就是百十块钱。输出5A电流有恒流模式,一般维修和电子爱好者足够用了。就是弄个有毛病的只要变压器不坏,大部分都能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我个人理解,不当的欢迎指正

图一图二,因为494的1/2脚压差小,所以作者加了20M给比较器帮忙打破平衡 ...

是的,DIY界对这个恒流指示,没有找到完美的,可靠的电路。

楼主:
我也改个494电源,自制恒压恒流指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

楼主:
请高手点评

楼主:
咸鱼上有,5元

楼主(2023-11-12):
引用 网友A:
说说我个人理解,不当的欢迎指正

图一图二,因为494的1/2脚压差小,所以作者加了20M给比较器帮忙打破平衡 ...

494的1,2脚压差非常小。取样上的干扰会颤动

楼主:
其实很简单,但是电流取样,电压取样电阻上,最好并个小电容

网友(2023-12-12):
引用 楼主:
494的1,2脚压差非常小。取样上的干扰会颤动

494 在限流没起控时,1  2脚几乎无压差(不考虑误差放大器的失调电压时)。
只有进入限流时,因为输出电压不再跟随电位器确定的电压。通过取样电阻过来的电压到达1脚,就会低一点。
此时二脚间才会产生压差,指示灯电路,都是利用这个原理,另一端从电位器取样和从2脚取样基本一样(实际就是2脚的电压)。
我加20M上偏置电阻是为了抵消指示灯电路中比较器自身的失调电压的影响。
393比较器,和358运放在此处使用差距不是很大,358工作在开环状态,工作性能类似于比较器。
只是运放输出是推挽结构,比较器输出是集电极输出。
恒压灯上串个二极管,是因为让恒流灯导通时,恒压灯更可靠的截止,(一般我喜欢恒压用绿的,恒流用红的,红色的压降低,绿色的压降高)

网友:
这个稳定吗?

楼主:
1,2脚压差非常小,以前不理解,以为起码差个0.2V,实际上几十mV,,,哈哈

取样上有个干扰就灯不稳定了。

网友:
有原理图好改

楼主(2024-02-07):
实际上是取样上的干扰导致的,上示波器才能看到

楼主(2024-03-16):
电压取样电阻上,要并电容。才稳定

楼主(2025-05-12):
电压取样电阻上,要并电容。

这样LED就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