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修FLUKE 7-600自动万用表

楼主(2023-04-14):
不需要功能选择,只有开关键,可测600V以内交直流电压和0-400欧电阻,也就是量个通断和电压信号,优点是可以傻瓜操作不烧表,精密排阻,校准就一个电位器,缺点是螺柱易断,屏幕易老化,同系列的11、12、12b等按键易接触不良。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有些小贵。黄颜色的靚表一个!

精度展示

一字不差

还是很精准

板子背面

前面板

拆机后零件

网友:
看着简单的功能以为这表很袖珍,想不到比这个胜利的发生器还大一号

楼主:
补充一下,四个螺柱断了两对,其中1个成功用AB胶修复了,另三个采用六角铜螺柱修复!

网友:
虽然功能简单,但里面竟然这么多肉,葫芦壳就是与众不同

网友A:
那个比较大的元件是蜂鸣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比较大的元件是蜂鸣器吗?

是的!就是蜂鸣器,带个塑料壳,显得大

网友:
这小表居然是葫芦克

网友B:
楼主的表大概率是这类表的鼻祖了
这类表的自动识别档适合新手(测过电阻后不要马上测高压)
小于0.5V不能测也就算了,但自动转电阻挡和本身还有个识别驱动电压,跑电路板电压时要留意

楼主的表应该没有在事吧?

网友:
表笔插在侧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表大概率是这类表的鼻祖了
这类表的自动识别档适合新手(测过电阻后不要马上测高压)
小于0.5V不 ...

这个表标识低于4V电压不能测,实测2V电压左右启动电压测量(实际1.9V左右),低于2V电压测电阻模式。
显示LoZ为低阻抗测电压,说明书说:在50V时输入阻抗约为2千欧,阻抗将随输入电压增加,在电压为600V时可达300千欧,哈哈,有点指针表的意味了!

网友:
这类表只适合电工用,

网友:
这应该跟10.11.12是通用主板吧,两个芯片上面有接按键板的触点

网友C:
内部真够简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真够简洁的

就靠两个芯片完成测量的,一个NEC的,一个自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表标识低于4V电压不能测,实测2V电压左右启动电压测量(实际1.9V左右),低于2V电压测电阻模式。
显示 ...

谢谢分享

黄皮做工用料确实好,现在出来的表个别的内阻也不高(300K左右),但大多已是10M了

网友:
福禄克唯一一个自动功能选择的万用表,评价远不如同平台的F10/12。之后就没这类产品了

网友:
葫芦科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
曾经非常想买个,现在过了激情了

网友:
做工真的哇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