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保险丝 熔断电流。。。

楼主(2023-04-14):
无聊,发现手头有一只闲置的保险丝(保险丝上钢印F1A 250V)就给接电源上了,短路电流从0.6A起调,调到标称1A的时候,玻璃管里的丝,红都没红,随即继续升高电流,直到2点几A了,保险丝才发红,继续升高电流,3A的时候 熔断了。。。

又找了几个2A的保险丝,情景和前面说的差不多,电流升高到4A的时候断了。电源空载 电流调至5A,用保险短路输出,大约2秒熔断,电流调至10A,保险不到1秒熔断。

熔断电流大于标注的,这是正常的,还是 这是个 假 保险丝??

网友A:
有设备就是好还能这么玩  保险只知道有快熔断保险和普通的保险吧

网友B:
不懂,不过有没有可能瞬间大电流和缓慢上升是有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不过有没有可能瞬间大电流和缓慢上升是有区别的?

有,保险丝种类很多,FF F T TT

F=快断,当10倍额定电流时在0.001~0.01秒内断开
FF=超快断,当10倍额定电流时小于0.001秒断开
T=慢断,当10倍额定电流时在0.01~0.1秒内断开
TT=超慢断,当10倍额定电流时在0.1~1秒内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设备就是好还能这么玩  保险只知道有快熔断保险和普通的保险吧

常规的五种,极慢、慢、中速、快、极快

其实还有很多特种的,比如带弹簧的,带爆炸的,其实主要作用就是怕拉弧,强制造成比较大的绝对绝缘跨度。

网友:
是正常的,快熔断保险丝

美规UL标准(适用于额定电流在50mA-6.3A的快熔断保险丝)

1、当试样施加额定电流的1.1倍时,50保险丝熔断时间应在4h以上,则判定合格。

2、当试样施加额定电流的1.35倍时,保险丝熔断时间在60min以内,则判定合格。

3、当试样施加额定电流的2倍时,保险丝熔断时间应在2min以内,则判定合格。

欧规IEC标准(适用于额定电流在32mA-100mA的快熔断保险丝)

1、当试样施加额定电流的1.5倍时,保险丝熔断时间应在60min以上,则判定合格。

2、当试样施加额定电流的2.1倍时,保险丝熔断时间应在30min以内,则判定合格。

3、当试样施加额定电流的2.75倍时,保险丝熔断时间应在10ms-500ms以内,则判定合格。

4、当试样施加额定电流的4倍时,保险丝熔断时间应在3ms-100ms以内,则判定合格。

5、当试样施加额定电流的10倍时,保险丝熔断时间应在20ms以内,则判定合格。

欧规IEC标准(适用于额定电流在125mA-10A的快熔断保险丝)

1、当试样施加额定电流的1.5倍时,保险丝熔断时间应在60min以上,则判定合格。

网友:
实际熔断电流肯定会大于标称,保险丝还有很多参数,不简单是电流

查查看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