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解决贴慌之led灯珠拆焊台

楼主(2023-04-14):
见过你们弄得多复杂的,我一直这样做的,

1,准备六角铜柱(m3x20)
2,准备聚四氟乙烯管(5x7mm)
3,准备定纹管

平时就这样收捡就行

要用直接拿出来用就行,用完用钳子夹着放一边自然冷却,

总:主要解决不烫桌面,但手摸还是烫,螺丝倒下孔上沉头,灯板才放得稳,不要反起用,搞不懂有些人喜欢反着用,反起用面积太小不好用,

网友A:
灯盘上换LED我是直接用燃气灶开最小火把坏的烤下来,再把好的烤上去,目前还没有烤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盘上换LED我是直接用燃气灶开最小火把坏的烤下来,再把好的烤上去,目前还没有烤坏过。{:0 ...

可是可以,但不够专业,只适合简单的整2只而已,若全盘换或者整条换,来不来就是几十上百颗,你这不行的,就算换了也管不久

网友B:
用 聚四氟乙烯管 隔热办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聚四氟乙烯管 隔热办法不错。

对,不整复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可以,但不够专业,只适合简单的整2只而已,若全盘换或者整条换,来不来就是几十上百颗,你这不行的 ...

嗯,我不是专业维修,只是偶尔换一下。

网友C:
和我的基本一样,除了套硅胶管。我是桌面再直接垫个厚硅胶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的基本一样,除了套硅胶管。我是桌面再直接垫个厚硅胶垫

也行,防滑倒是可以,但我就不喜欢,有时候我需要轻轻拨动一下拆焊台,就不动了,不是很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灯盘上换LED我是直接用燃气灶开最小火把坏的烤下来,再把好的烤上去,目前还没有烤坏过。{:0 ...

这也能行吗?燃气灶温度没法控制,温度也太高了

网友:
学习了,DIY的实用。

网友:
用 聚四氟乙烯管 隔热方法不错。

网友E:
反着用是因为有的人不做沉孔直接固定,四个螺丝戳在哪里碍事只能反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着用是因为有的人不做沉孔直接固定,四个螺丝戳在哪里碍事只能反着用 ...

呵呵,大婶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网友D:
就是这种盒子,盒子内部有分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种盒子,盒子内部有分隔

不好意思哈,我的帖子名称容易弄混,本该发另一贴的,哈哈,这种盒子可以,但就是如果元件型号多的话,要好多盒子哦,

网友:
隔热做的简单方便,越简单越实用

网友:
这个是最特价解决方案效果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也能行吗?燃气灶温度没法控制,温度也太高了

需要取下来时,使用最小火,控制灯板离火的距离,边烤边用镊子夹住LED,轻轻的左右动动,化锡了就马上把LED夹下来放在金属板上面冷却。焊接时,也是使用最小火,先把LED的脚上点点锡刮平,抹点点焊油,极性对好放在PCB板焊盘上,到化锡时,用镊子轻轻给LED归下位,就焊好了,轻轻的把PCB移开冷却就焊好了。要点是控制火苗的位置在你需要取下或者焊上的LED位置,尽量避免影响旁边的LED灯珠。

网友:
楼主这个装置简单实用

网友:
用聚四氟乙烯管隔热是个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