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带充电宝功能的四合一小风扇拆解,设计奇特

楼主(2023-04-14):
这个小风扇有四个功能,分别是电风扇,补水仪(加湿器),手电筒和充电宝。直接拆开看看用啥芯片的。
取下上下盖,慢慢撬开外壳,内部采用300有刷直流电机,18650锂电池(带保护板)。
打掉两个螺丝,取下主板,可以看到主板上除了电池,还连着一个压电陶瓷雾化片,一个电机和一个LED小射灯。
主板正反面特写,有一颗三脚电感是驱动雾化片的,2r2升压电感用于充电宝功能输入输出。反面一颗无丝印单片机,用于整机控制,以及一颗mp5112充电宝芯片,这是一颗来自思远的同步整流充电宝主控IC,最大输出电流1.2安。整体设计还是可以,挺巧妙的结合了四种功能于一体。关注我更新各种充电宝类产品拆解。

楼主:
最后附上:思远mp5112充电宝芯片资料

网友A:
一节电池就四个功能,不够用

网友:
实用的小玩具

网友:
1颗18650搞这么多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节电池就四个功能,不够用

内置电池和有刷电机。我网购过19元4英寸充电风扇,无刷电机,充电宝输出,可换电池。特意买了3个57元,以免直播带货涨价后悔,万一烧1片升压有备用。2016年乐谱和拼夕诞生,直播带货后连X宝涨价,区间价便宜的是F95有刷台钟款,贵的才是折叠款。

网友:
做工看着有些山寨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功能再多,电池不行,都白瞎

网友:
一个锂电池,当充电宝应急用的。

网友(2023-08-06):
结构紧凑看看功能都能用否

网友(2025-05-15):
一个电池,四个功能,忙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