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车载充电头如何无损拆开

楼主(2023-04-14):
车里一直用的这个头子几年了,正常使用,今天无聊想拆开看看用料如何,翘了一圈也没找到地方。
也不敢太暴力,破相了也难看。

网友A:
那个贴纸下面会不会有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贴纸下面会不会有螺丝

没有贴纸

网友:
金属圈敲出来

网友:
USB口周围的挡片应该胶粘的,里面或许有螺丝

网友:
打概率U口卡扣

网友:
会不会像螺丝一样拧下来

网友B:
我猜就是那个铝合金那里扭开吧

网友C:
USB口好好看看是不是贴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就是那个铝合金那里扭开吧

拧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口好好看看是不是贴纸

塑料和贴纸我还是能分得清的,用尖嘴钳夹着抜也没抜下来。

网友:
一种是贴纸下面有两颗螺丝,还有一种情况是用小平改刀撬开就行。

网友:
估计无损拆开有点困难。

网友:
吹风机加热金属圈试试

网友:
这个我拆过,里面是卡子,用布抱着铝合金,再用大口老虎钳夹住使劲左右摇晃着拔下来。

网友:
这种一般是一次性卡进去,不考虑维修拆开的

网友:
重点那两个卡子

网友:
要无损拆开有点难。

网友:
这种应该就没考虑过拆开的情况,无损不大可能,实在不行可以夹在台钳上两边对称用钢锯割开两个口,安装时候用胶再粘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