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罗技M720无线鼠标,更换微动

楼主(2023-04-14):
罗技鼠标,真是越来越垃圾,M720才用一年多,刚过保,就出现双击现象,

换成狗屁王二代,感觉也不太好用,还是M720用得顺手一点,于是买了套工具回自己换微动。

拆完掉出两只小弹簧,有一只还掉地上找了很久

原鼠标微动,国产欧姆龙

费了半天拆下微动,高温焊锡,有点不好拆

换上新的,看介绍说可达8千万点击,感觉有点吹牛

观察了半天才找到装小弹簧的位置

复原

新买的脚贴,看起来有点不平整,比原配差太多

拆下的微动

M720和狗屁王二代

为换微动而专买的吸锡器

网友:
欧姆龙微动的实际(电气)寿命只有宣称的(机械)寿命的三十分之一!
10M的(电气)寿命只有33.3万次。普通网民一天点击鼠标近万次,办公人员一天可达2~3万次。
根据估算,一般网民使用67天就差不多用完了(电气)寿命啦!

无铅高温焊锡和双面通孔焊盘,没有好一点的工具,很难无损拆卸维修鼠标。

网友A:
高温锡加点低温锡就好拆了

网友:
厂家的时间掐得刚刚好

网友B:
下血本了,我都是用3块钱的吸锡器,现在维修工具好便宜,,

网友:
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好像还是微软的鼠标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温锡加点低温锡就好拆了

对,我用吸锡器拆东西先用低温焊锡过一遍再拆,比直接拆容易一些不损坏PCB

网友:
欧姆龙市场上真假有些难辨了,不如买质量好些国产微动开关,更实惠一些

网友:
动手能力强,丰衣足食。

网友:
欧姆龙这个微动手感不错,就是不耐用。

网友:
  欧姆龙质量不如以前,假货太多。加热吸锡器没有性价比,不如简单便宜的吸力大。

网友C:
个人感觉是手感比较重要,寿命再长用着不舒服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血本了,我都是用3块钱的吸锡器,现在维修工具好便宜,,

我还有只几块钱小号的吸锡器,吸不干净,补锡吸多几次经常烧坏焊点
因此才弄个好点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是手感比较重要,寿命再长用着不舒服也不行。

换成凯华的黑点微动,手感和响声跟原来的一样,感觉不出有什么区别

网友:
你的维修工具真好

网友:
话说这款电动吸锡器好用不?

网友:
只能说是微动越来越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