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超高性价比的交直流钳形万用表众仪电测ZT-QS9拆机测评

楼主(2023-04-14):
众仪电测积聚了数十年研发经验,精心打造的交直流钳表ZT-QS9横空出世!相信很多人已经用上了,没用上的也一定听说过!
99元的超低价格难道你不心动吗?其它品牌类似钳表要一倍以上的价格了!要啥自行车?
先看一下外观,娇小玲珑的身材,黝黑的皮肤,非常的绅士!
转盘旋钮段落分明,转动非常紧,手滑的时候转不动!旋钮还设计了一个非常人性化但不知道干啥用的防滑凹点!本来以为像那种编码旋钮一样可以单指旋转,抱着侥幸心理试了一下,嗯,想多了!
正面三个大面积的按键,方便手大的人操作,三个按键由于外形和面积不同,按压手感也不同!
小小的屏幕利用率非常高,拥有高端表才有的主副显功能!可视角度做的非常精准!特别适合站立,手拿钳表,前伸测量时观看屏幕,只有这个角度是清晰的,可以有效防止旁边人的偷窥!
屁股上有挂绳设计,可以挂在腰上,解放双手,挂个钳表也确实比较拉风!
机身瘦腰设计,腰部还有防滑设计,虽然都是硬塑料,但不会脱手!
考虑到机修工一手油污,钳头扳机做了凹凸防滑设计,非常人性化!不过实际体验比没有防滑设计的福禄克319还滑!
笔座金属管采用开口设计,再粗的插头都能插进去!very good的设计!
背光和手电筒一键启动,同时打开,也是非常友好的设计!需要背光的时候,你肯定看不见了,肯定也需要个手电筒,非常周到的设计!
电池仓采用了正负极对称设计,强迫症的福音!
我尽最大努力拍了每一个“没用”的细节,别嫌多!
外在感受就说这么多了,有褒有贬,有实话有段子,大家乐呵乐呵,不要多想!
下面进入正题:拆机测试!

楼主:
补充一个交流电流测试!众仪QS9  福禄克319  优利德210E  胜利610D

楼主:
拆机篇:
拆掉背面两颗迷你的闪闪发亮的主板螺丝,大螺丝是费钱还是拧螺丝费时间?再把两侧扣板撬掉,这里需要大力出奇迹,万幸,扣板卡扣没有撬断!
打开后盖,发现有一个外壳螺丝柱已经开裂了,这才恍然大悟,为啥不用大螺丝!那还不得拧爆了!
主板软硬芯搭配设计,牛屎主控应该是7501一类的!(根据进校准的方法判断)
主板固定螺丝还是一贯的感觉,不敢使劲拧,会滑丝!但是,转盘弹片要靠主板压力,又不得不使劲,所以,尽量少拆机,延长螺丝柱寿命!
没有精密元器件,整体布局规矩,焊接细节典型的国产表风格,总是显得不那么干净利落!个别元件歪了,焊点有锡尖!国产低端到高端都是这样的风格,醉了!
主板正面,液晶屏,按键,转盘触点都很黄,但不亮!是镀金还是沉金?
转盘布局还不错,走线和过孔都基本避开了刀位!
转盘弹片也是国产最常见的铜弹片,至于什么合金材质的铜就不知道了,反正时间久了容易氧化发黑!

楼主:
测量篇!
所有档位测量精度都还不错,直流电流精度和稳定性略微差点意思!当然,测量速度期望不能太高,无论0660还是7501都比较慢!通断档反应迅速!
低阻抗电压档LowZ,也是比较实用的功能,不过内阻还是偏大,超过570K了!过大的内阻,有些测量效果不明显了!
浪涌电流测试也是比较有用的功能,支持交直流浪涌电流测试!

国产钳表,尤其是低端钳表,有手动量程切换功能的越来越少了!钳表电工用的多,电工对手动量程还是有比较高的需求的!碰到数字档位乱跳就是不出结果,抓狂的很!
整体感受,符合很多人的性价比高的标准!

网友:
祖传的液晶。
看上去挺大的,不知道和ut210e放一起大多少

楼主:
跟210E差不多,众仪略大!

网友:
主要是表的二极档3.9伏比普通的7106高了,他还是用两个七号电池。二极管子来测IGBT或MOs管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
众仪这屏是真的差啊,都要看不见字了

网友:
这表不集成个语音或收音机功能有点不符合众仪的风格呵!

网友A:
说实话,这个价格很不错了。抛开价格谈性能和抛开性能谈价格都是流氓

网友:
这表看上去不错

网友B:
对于众仪表,当玩大人玩具就行了,用完扔现场,还赞了个人情,何乐而不为,你那有F289电路图,电子版吗?这是一个朋友给的,是英文版的,你有中文版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这个价格很不错了。抛开价格谈性能和抛开性能谈价格都是流氓

还是这个中肯,只要价格合适,但是个人稍微提一句前提,超过500元以上的产品,还是重点考虑性能的,500元以下性价比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众仪表,当玩大人玩具就行了,用完扔现场,还赞了个人情,何乐而不为,你那有F289电路图,电子版吗?这 ...

目前只发现这个版本电路图,别的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这个价格很不错了。抛开价格谈性能和抛开性能谈价格都是流氓

是的,重点是心态,又便宜又完美的,不存在!

网友C:
不说完美吧,大家买众仪和众仪自己出产品都明白自己的定位是性价比。大家诟病的东西其实很多不涉及很多成本的,像众仪的胶壳,一直都还行,不高档也不廉价,就没有人说它不好,不如福禄克。但那个液晶真的是,无语。

另外我发现它不同表焊工差别很大,像zt-225明显是机器含的,焊点完美。像这台钳表看着像是手工焊的……

网友:
这表不错,价格诱人,就是屏幕让人怀疑自己是否老眼昏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说完美吧,大家买众仪和众仪自己出产品都明白自己的定位是性价比。大家诟病的东西其实很多不涉及很多成本 ...

没办法,很多不涉及成本的问题,人家就告诉你因为便宜!可能是设计师便宜吧

网友:
显示做不好的表,现场用可以一票否决了

网友:
看焊工都不像是个已经量产的

网友:
太丑了这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