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求助,手电两路控制管理芯片无字,求型号

楼主(2023-04-14):
求助,手电两路控制管理芯片无字,求型号,充电芯片也烧了,求型号

网友A:
单片机啊,这种板子网上才卖二块钱

网友B:
充电芯片应该是TP40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啊,这种板子网上才卖二块钱

方便能给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芯片应该是TP4056

刚看了下不是4056,应该是升压USB输出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下不是4056,应该是升压USB输出芯片

tpower的这颗肯定是充电芯片,没有字的,才是升压芯片。

楼主:
还真没有充电芯片,我看外接电源通过插座直接到电池,没给我充电器不清楚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能给个链接吗

某宝搜电子库存制作套件元件批发这个店里面好多手电筒主板还有各种电子垃圾

网友:
tpower这个是充电宝上的芯片,换了可以解决充电问题,点亮不能解决,点亮是交给另一个芯片的

楼主:
感谢朋友们的帮助,已在拼多多买了小板子替换,到了改一下

网友:
没字那个会不会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