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凯立德CK55行车记录仪怎么开盖??

楼主(2023-04-14):
最近凯立德记录仪尾插应该是坏了。两颗螺丝是明面的,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先把屏幕扣下来?

网友:
好歹你也发些360无死角图片上来让大家帮你出谋划策啊!

楼主(2023-10-20):
应该还有第三个或者第四个螺丝

网友:
有两够了吧,别地怕是卡扣了吧!

网友:
吹风机把屏幕面板加热拿下来,看看里面有没有螺丝!

网友:
凯立德,好长的记忆了, 现在真不知这个公司干嘛去了,都是高德一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