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 Lm358+FP5139方案的恒压恒流模块没有电流输出

楼主(2023-04-14):
请教各位大神:Lm358+FP5139方案的恒压恒流模块,电压调整升降压都正常,电流限流无法调整并且几乎没有电流(大约有20mA)输出,大致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没原理图  跑采样电阻R050线路  这个后面比较器决定限制上电流。

网友:
取样电路采集数据处理有问题

网友:
这种模块一般都需要把电流的可调电阻多旋转好多圈,输出才会正常,你可以左右试试,也许最大位置附件和最小位置附近都输出会不正常。

网友A:
电流调整 电位器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调整 电位器有没有问题

电位器正常。

网友:
我的一样,

修过
一般是肖特基,,MOS坏。

网友:
多少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