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各位大佬,主控已拆,怎么测量Ce,2258xt

楼主(2023-04-14):
求大佬们来个2258xt脚位图

网友A:
参考SM2258XT关联RCE跳线部分的电路图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33649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SM2258XT关联RCE跳线部分的电路图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9438&fromu ...

大佬能否给个测量出ce后,该怎么跳线的原理图,我到现在还不是很懂,比如8贴闪存芯片是怎么对应主控的

网友:
该怎么跳,查那个图表就行了
8贴按慧荣的手册,最高只支持到单颗4ce的颗粒,也就是4×8=32,但有大佬说2258xt只支持16ce,这个就不明所以了
8贴就是短接rce1 rce3 rce5 rce7

楼主:
求牛爷爷们给个2258xt主控的BGa点位图

楼主:
土狗已找到!如图

楼主:
主控定义图已找到,改天抽时间来测量ce跳线

网友B:
求分享定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分享定义图

我这不是发了嘛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要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