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海盗船机械键盘K63樱桃红轴黄光

楼主(2023-04-14):
剪线的,接上了,外面看不出来,键帽缺了一些,得全套换了,

新的挺贵,海鲜市场就便宜了,很多人不认这个牌子,
做工还可以吧,
原来的线一起收来了,红黑白绿,好接,
底下螺丝全下了,脚垫下的螺丝也下了,
小心沿边撬开卡扣,就可以开上盖了,

网友:
看着不赖啊 美商海盗船 高端牌子了算!

网友:
贼船键盘和罗技和雷蛇做工差一档
第一行按键用薄膜省成本。
LL34的玻封二极管比SOD123的塑封二极管稳定性差,也是省成本。
手工焊接电容也是设计不合理省工序成本。
但是贼船价格与一线差别很小。所以说买海盗船是上了贼船。

网友:
关键是价格多少

网友:
喜欢茶轴的手感

网友:
带原线的,接上看不出来动过

网友:
看着还不错,背光只有红色,过于单调了,时间长了,眼睛受不了!

楼主:
这个主板好像是某种通用的板子,看图里有几个空的轴位,大芯片那个图还有额外的一个回车键的位置,这个挺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主板好像是某种通用的板子,看图里有几个空的轴位,大芯片那个图还有额外的一个回车键的位置,这个挺扯 ...

我有个魔力鸭的键盘和这个的板子差不多

网友:
据说樱桃只有茶轴和青轴还不错,其它的对比国产的没有优势了。

网友:
第一行按键用薄膜省成本

网友:
K63,以前群里有个哥们去倒闭网吧收了一批,45一把,全帽带线。剪线海盗船得玩K70,RGB还能音乐律动

网友:
不错,就是单光的

网友:
成色真好,灰都没多少,还是我喜欢的87键。
海盗船的键帽很麻烦,手头还有两把87的K65和104的K70,因为没有适合的键帽一直放着
网上一套海盗船键帽成色一般的20,成色新的30多,比键盘都贵,日了狗了

网友:
和飞利浦一样的贴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