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白光T12烙铁头“镀层”厚度

楼主(2023-04-14):
为什么要了解烙铁“镀层”厚度?
担心打磨会重伤烙铁头,其实白光焊头“镀层”还是厚的,轻微打磨还是可以的。
注:只是针对日本白光烙铁,其他的没试过,可能打磨=报废
本次使用:白光T12-C4焊头、双目生物显微镜+上光源、观察、拍照

网友A:
没有磨过,都是买木炭松香上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磨过,都是买木炭松香上恢复

一样

有坑还是得轻磨下

网友:
怪不得白光的洛铁头质量这么好

网友B:
白光烙铁咀对焊接要求高。
工厂曾经因为一批数十只日本白光烙铁咀(就是那个大马蹄)的平均使用时间不到3天,要求白光作出解释。白光检验后回复说烙铁咀质量没问题。3天穿孔也是正常。
然而伟创力用的国产焊台国产头,380度焊接也没有3天穿孔那么差。焊锡是友住的SAC305。
最后公司只好将焊接温度从380度降低到365度。焊锡丝是友住的铜锡。
铜锡合金相对来说腐蚀力较强。
白光一支能买国产3支,但是寿命并没有三倍。

网友:
我手里的T12都是国产的,用了十多年只坏了两个刀头的。

网友:
     这么厚怎么镀的,应该是铁合金,这合金要求有可镀性,焊锡浸润好,耐腐蚀,和铜的膨胀系数一致
     单说镀合金就是个难题,不会是用铁合金做个壳子,然后把铜加压浇注进去的吧
     光见拆原装的,没见拆国产的看镀层厚不厚

网友:
大概不是都这样吧,且多数不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可以啊,可以放一根头发丝对比一下

网友C:
合金涂层弄没了,很快就淘出洞眼来了。

网友D:
要都是这样就没的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合金涂层弄没了,很快就淘出洞眼来了。

就是用废头拆解呀,好的谁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都是这样就没的说了

小日本的东东,真的好

网友E:
goot的才是真厚 。这个斜着也才这么一点。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8582&fromuid=1182336

楼主:
引用 网友E:
goot的才是真厚 。这个斜着也才这么一点。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8582&f ...

拆:外热式长寿无铅电烙铁头,看“镀层”厚度

前两天又拆了个
2015年 2.8元购的
外热式长寿无铅电烙铁头 (尖头)
真想到,不质量非常好,内铜芯、外铁层!
我打磨过黄花的 、镀层非常薄 报废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拆:外热式长寿无铅电烙铁头,看“镀层”厚度

前两天又拆了个

这个是实益的? 老国货外热头子都很不错的 。很多精品可以媲美现在的进口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实益的? 老国货外热头子都很不错的 。很多精品可以媲美现在的进口货。 ...

火眼金睛

网友:
我是用刀片一点一点轻轻刮掉氧化层,不知道能刮掉多厚,不知道和打磨比哪个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光烙铁咀对焊接要求高。
工厂曾经因为一批数十只日本白光烙铁咀(就是那个大马蹄)的平均使用时间不到3天 ...

哈哈哈哈,笑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