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关于2.7V3000F均衡电路

楼主(2023-04-15):
前段时间diy点焊机的过程中,用bw6101做的均衡板,完成后,算了下,发下用bw6101的成本有些高,所以就打算用独立元件做一个,然后找到一个2.8V的均衡电路,准备修改修改顺便让坛友讨论讨论,看看这样改是否可行。
原2.8V3000F的均衡电路:

个人修改后2.7V法拉电容均衡:

将原图的4.7R泄放电阻改为3并或者4并3R电阻提高泄放电流,将13005改成低阈值IRLR8743nmos,
将指示led放到tl431上面,不确定这样修改是否会有问题,欢迎大佬们讨论讨论

网友:
实验成功了吗?

网友:
用软件模拟一下

网友A:
还是要通电看实际效果,另外输入电压才5.3不够吧!

网友B:
先搭个电路测试一下看

网友:
听说现在有种仿真软件,可以先模拟下看看。

网友C:
可以,LED最好按原图接,再就是输入那加防反接二极管了相应电压得提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LED最好按原图接,再就是输入那加防反接二极管了相应电压得提高一下 ...

按照原图接地话,感觉泄放电阻过小可能会不亮

楼主:
刚画好,准备买tl431试试,

楼主:
multisim里添加的tl431好像无法仿真,不知道可以用那个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通电看实际效果,另外输入电压才5.3不够吧!

这个电压是复制的时候留的,没改,实际用的时候肯定要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搭个电路测试一下看

等tl431买回来试试看

网友:
你的新电路,LED串进去后,TL431  2.5V,不能工作吧.

网友:
这均衡器的均衡电流是多少?

网友:
电容两端电压达到均衡值时,2.66-2(431工作电压)不足以使LED导通,功率管可能不能完全导通。建议把LED放到原电路位置。

网友D:
不用均衡也行吧。只要内阻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原图接地话,感觉泄放电阻过小可能会不亮

泄放电阻的压降取决于MOS管的导通内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multisim里添加的tl431好像无法仿真,不知道可以用那个来代替

有的,TL431ACD  allgroups

网友:
  这个也能自己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均衡也行吧。只要内阻差不多

不行,实际充电的时候很容易出现个别电压过高,有一次均衡板中间的线忘接了,直接冲到到了2.7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