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RTC时钟源选择LSI就正常,选择LSE就不正常

楼主(2023-04-15):
利用STM32CubeMX在为STM32L051 RTC配置时钟源时,如果选择LSI,程序运行正常;如果选择LSE,程序根本无法运行:

即使在错误处理函数中写入LED闪动代码,也无法运行,错误处理函数如下: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__disable_irq();
  while (1)
  {
                  HAL_GPIO_TogglePin(LED_GPIO_Port, LED_Pin);
        HAL_Delay(100);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目前已经检查32.768K晶振(包括换晶振)、焊脚情况、旁路电容均未发现问题。
请大师指点一下,还有可能在哪个地方出问题。谢谢!

网友A:
这2位检查一下,调试窗口
LSERDY=1才表示32768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2位检查一下,调试窗口
LSERDY=1才表示32768起振

用HAL库的,没有操作寄存器。

楼主:
如果外接的32K晶振无法起振,合理应该会转到错误处理程序void Error_Handler(void)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HAL库的,没有操作寄存器。

keil调试串口可以看到这些寄存器的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外接的32K晶振无法起振,合理应该会转到错误处理程序void Error_Handler(void)吧? ...

不会,如果外接的HSE无法起振或者根本没接,系统配置时钟的时候会跳过,而使用LSE作为时钟源,也就是你什么晶振都不接,程序也能跑,内置振荡是上电后默认作为时钟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HAL库的,没有操作寄存器。

HAL库也可以获取寄存器状态

网友:
外接晶体及负载电容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设断点看一下卡在哪里

网友:
我的stm32f103c8t6用rtc也遇到过卡死,lse不起振,网上说c8t6挑晶振要用6pf的晶振,还有就是bkp功能要打开。不知道楼主这个是不是也有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断点看一下卡在哪里

手头暂时只有盗版的Jlink V7,前天试了,不能用于仿真,暂时也清楚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头暂时只有盗版的Jlink V7,前天试了,不能用于仿真,暂时也清楚是什么原因。 ...

用旧版本驱动就可以仿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旧版本驱动就可以仿真了

用旧版本的话,在keil中无法添加STM32L0芯片(列表中没有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旧版本的话,在keil中无法添加STM32L0芯片(列表中没有这个芯片)。

我这里没问题

楼主:
你的jlink版本是V9的,我的是V7的。你的是正版的还是自己升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jlink版本是V9的,我的是V7的。你的是正版的还是自己升级的?

驱动跟硬件没关系,用旧版驱动就对了

网友D(2025-09-16):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解决了吗?

太久了,不记得了。况且好久没有玩STM32了,这板子也转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