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220v的外热电烙铁用成了这样

楼主(2023-04-15):
烙铁芯换过,头还能用,舍不得换

网友:
220v的内热电烙铁用成了这样

网友:
这不是外热式的吧!这种电烙铁我还有一把,里面是个陶瓷电热芯,外面套个烙铁头,有个小箍扣着。

网友:
久经沙场啊

网友:
你这不是外热是内热啊

网友A:
烙铁能用就不要换。。手机得换了。。拍的号模糊。

网友:
明明是内热

网友:
这么糊,昨晚撸多了么???

网友:
是不是生锈了。

网友B:
这种是内热式吧,不可调温,烙铁头外壳最先被烤掉皮,然后越用越薄。

网友:
包浆都包不住了

网友:
最初也是用的这种

网友:
这是古董啊,还是别用了,收藏起来,另外买一只新的吧。

网友:
20W内热式

过去是个人最常用的

再买几个头子备用

我一把当年5元的是80年代用到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能用就不要换。。手机得换了。。拍的号模糊。

人家喊你看烙铁,你让人家换手机,哈哈。

网友:
楼主这是手机不行还是手抖得不行?

网友:
一把神器走天下

网友:
这手机是被伽马射线照射过吧??

网友:
图片有点模糊,看不太清,不过这烙铁用的也够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内热式吧,不可调温,烙铁头外壳最先被烤掉皮,然后越用越薄。

是内热,打错了,调温是必须的,这玩意不用可控硅调温很容易烧坏,我喜欢用50w调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