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Redmi Note 11 Pro无送话维修

楼主(2023-04-15):
听筒声音小清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2730-1-1.html

小米Redmi Note 11 Pro无送话维修

朋友的手机,说是掉地上,就没有送话了,(对方听不见声音)用蓝牙耳机可以,判断麦克风问题或者排线问题
拆开重新安装排线、和小板故障没有解决,重新加焊麦克风故障还有,还是TB购买相同小板(35元)更换修复

手机

拆开

拆开

尾插小板

购买小板

更换小板修复

网友:
能够自己更换,真是省了不少啊

网友A:
如果没有合适的工具,更换新小板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去废旧手机上取一个麦克风换上试一下

网友:
原件太小一般焊补了

网友B:
具体小板子的问题不查一查

网友:
小板能买到也是不错的

网友:
背后裂纹看着很扎眼。。。。

网友:
看来摔得挺狠啊

网友C:
这种MIC烙铁是加焊不了的,只能用风枪。通常这种情况下来MIC来重焊基本都会好。

网友:
这个手艺可以,修得好

网友:
这小板还有换的,那维修就方便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合适的工具,更换新小板还是很不错的。

更换麦克风没有把握,还是小板更换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小板子的问题不查一查

没有那个技术,也没有时间,反正是帮忙,不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MIC烙铁是加焊不了的,只能用风枪。通常这种情况下来MIC来重焊基本都会好。 ...

是吗,刚刚入手热风枪,回头测试下

网友:
现在的元件都越来越小了,还是整体换方便,也去除后续隐患

网友:
手艺不 错,换板比较方 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