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教一下三通问题

楼主(2023-04-15):
各位好!有没有一种三通,A为出水口,B,C为进水口,然后AB,AC可以通,而BC之间不通?

谢谢先!

补充:

多谢各位指教。saihorse给的图也不错,球阀控制有三种组合。

我是用在盥洗盆冷热水并联一路给洗衣机用,旧帖里说明过,镀锌钢管半堵导致水流太小。

冷热叠加流量可以提高差不多1倍,勉强够用。

但是副作用是盥洗盆龙头变成冷热互通了,居中没问题,打最左或者最右时,冷水热水可能会互串,无法单冷单热。

通过三通角阀的阀门控制也可以,就怕洗完衣服懒得去切换阀门。

原先也是准备采用单向阀,但是管道不干净,老是有锈屑,担心单向阀会堵。单向阀本身也可能进一步降低原本就不够的水压。

所以才有此问。看来不切换的话不可能,三通三通,三个方向都通的。。。。

网友A:
单一的成品三通应该没有。可以用一个三通加两个止回阀解决。

网友:
用简单的话来说,也就是一个金属管,分三个进出水洞而已,只要三个洞封水封好,不分前后的。想某个方向不通水,加个马桶单向直通就行了,3元钱搞定。

网友:
当然有啊,这玩意不就是混流阀嘛,就是洗澡调冷热水的那个。反正不应该叫三通。

网友:
逆止阀即可

网友:
转换过程中三个孔都会通,就是三通球阀,淘宝一大把,自制净水系统超滤必用到的反冲洗切换阀。

网友:
B和C进水口,各按一个逆止阀,不放心可以按一个手动转把,控制哪个进水,哪个不通。

网友:
我记得好像有这种阀门,2选1供水

网友:
混流阀就可解决问题。

网友:
装3个阀门应该更便宜吧

网友:
不知道这种是不是你需要的。

网友:
普通三通,B,C在三通前各加一个单向阀,流向都向三通

网友:
你这不叫三通

网友:
洗澡用的那个冷热水混合阀好像就是用来干这个事情的嘛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不过这种三通用处也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一的成品三通应该没有。可以用一个三通加两个止回阀解决。

这个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如果是二选一的用法 就用三通球阀L型,要么就是混水阀

网友:
某宝搜”L型三通球阀“,能满足你要求,算是进水水路切换开关,我家洗手池热水,用这个实现小厨宝和燃气热水器切换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