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后盖边缘残胶如何去除?

楼主(2023-04-15):
电池怀孕了,准备自己换电池,发现后盖是胶水粘合的。边缘一圈残胶如何尽可能的去除干净?手指甲都抠疼了

网友:
用别的东西容易把后盖刮掉漆,建议养好了继续抠

网友:
轻轻一擦即可。

网友:
用电吹风什么的加热了再抠...

网友:
热风枪+专用除胶剂 (酒精也可以)

网友A:
酒精除胶很不好用。WD40有一点点腐蚀性。我用电子清洁剂,然后也可以再用酒精洗一遍气味。

网友:
酒精多喷几回

网友:
随便怎么抠,换好电池后盖一盖什么都看不见,哪怕砂纸打也可以!

网友:
热风枪加热后,用小铲刀

网友:
楼上的建议很中肯,我也抠过,太难了。

网友:
还是用专用除胶剂

网友:
来看下方案

网友:
网上有买专门除胶的,外观和3楼的一样,除胶效果不错。

网友:
有专用除胶剂

网友:
厂家一般是给售后维修部提供专用除胶试剂,个人就只能慢慢扣,

网友:
有一种电动除胶棒。

网友:
感觉弄得干净不干净无所谓呀

网友(2023-12-21):
粘棉花后,再抠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酒精除胶很不好用。WD40有一点点腐蚀性。我用电子清洁剂,然后也可以再用酒精洗一遍气味。 ...

你用的哪种电子清洁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哪种电子清洁剂?

维修佬。
没有的话。用棉签蘸一点wd40涂在胶上软化,再用酒精擦拭清洁。
不能保证清洁剂有没有腐蚀性时,要在不显眼的地方测试一下,避开镜头盖等比较脆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