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摩托车加热把手接线维修

楼主(2023-04-15):
周末有空,帮摩友修一下他的摩托车加热把手,两组颜色分别对应两个不同阻抗的发热丝,对应不同发热档位,做好防水粘贴处理,以适应摩托车的户外使用场景

网友:
打胶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 焊工 圆润 好看

网友A:
线断的位置套个热缩管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断的位置套个热缩管比较好

这个位置没法套管,类似T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