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想了解一下做室内装修设计的,做做效果图需要什么样的配置。

楼主(2023-04-15):
做室内装修设计的,现在除了画CAD图纸,大部分业主还要求做效果图。一般大单子专业的也是发包给外面专业做效果图的做。但自己在学三维家和酷家乐做些简单要求的效果图还有全景图。这个需要什么样的电脑配置?打游戏的电脑配置可以么,有对这个比较了解的推荐一下。主机以前只能做做CAD。想升级一下主板。CPU、显卡、内存。其它不换。

网友:
室内效果图要求cpu线程数量和内存容量,对显卡没要求,预算低可以上x99

网友:
主流游戏配置完全够用,

网友A:
想升级一下主板。CPU、显卡、内存。其它不换。这个是只升级主板呢?还是换主机3D软件比较吃单核,选少核高频的就对了,显卡其实跑不满的,一般的专业卡都可以。别信那群游戏党,需求根本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升级一下主板。CPU、显卡、内存。其它不换。这个是只升级主板呢?还是换主机3D软件比较吃 ...

有具体推荐么,2000元左右的。

网友B:
13400F+B760M+8G*2就好了,没必须要用最快的,或者5600+B550M+8G*2AMD很便宜

网友:
最好把你的配置发上来

网友:
3500左右的游戏主机就可以 别买洋垃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具体推荐么,2000元左右的。

5600+b450,内存16G,电源选长城,不需要高功率,显卡丽台T400。就是显卡比较贵,它不支持PCIE4.0,主板选b450就够了。不是很多复杂曲面的话,基本上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具体推荐么,2000元左右的。

显示器选柔和一点的,不然画图一天下来,你会哭的

网友:
我还是同意2楼的。另外,如果不是长期使用,还是要看个人电脑需求,有打游戏需求,还是就新不就旧。

网友C:
想升级一下主板。CPU、显卡、内存。不和买新的差不多了,还不如全换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选柔和一点的,不然画图一天下来,你会哭的

谢谢提醒,原来一直用笔记本。台式显示器就用现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升级一下主板。CPU、显卡、内存。不和买新的差不多了,还不如全换算了 ...

预算紧张啊,机箱、电源、硬盘,能用就继续用了,能省一点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5600+b450,内存16G,电源选长城,不需要高功率,显卡丽台T400。就是显卡比较贵,它不支持PCIE4.0,主板选 ...

谢谢推荐,再看5600的套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400F+B760M+8G*2就好了,没必须要用最快的,或者5600+B550M+8G*2AMD很便宜

谢谢推荐,在看5600的套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升级一下主板。CPU、显卡、内存。其它不换。这个是只升级主板呢?还是换主机3D软件比较吃 ...

谢谢,给指明了方向,不追求10核什么的了,楼下推荐的5600套装,6核4.6睿频的可以吧。

网友:
不建议用B450不支持PCI-E4.0,价格也不便宜,以前B450主板100一块,现在二手的200+还不如买新的,三年保修也是值得的。

网友:
酷家乐要求的配置并不高,GTX650就能用...

网友:
现在随便什么样的配置都比以前强多了。其实你只要确定自己的预算,然后电脑城随便找家店让他们帮你写配置就好了,要做效果图显卡也不能差,注意在CPU、内存和显卡上稍微倾斜一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