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马5快电池电动车,充电一直绿灯故障!

楼主(2023-04-15):
立马5快12V电池电动车,充电器充电一直绿灯问题?(原充电器60V20H)

1、临时用同事的48V20H充电器试了下,充电器为绿灯。

2、购买的新60V20H充电器也是绿灯。

用万用表测试每快电池都有11.5V左右,5快电池的一起测量56V左右,充电器口也有56V左右。就是充电器一直为绿灯。

网友A:
充电器是新的还这样,那就是充电口或连线或电池的问题。检查充电口和从充电口到电池的连线,是否有接触不良或部分线断了,线阻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是新的还这样,那就是充电口或连线或电池的问题。检查充电口和从充电口到电池的连线,是否有接触不良 ...

充电口测量有56V电压,线路没有问题。每块电池都有11.5V左右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充电口测量有56V电压,线路没有问题。每块电池都有11.5V左右电压

48V的充电器,就不说了,绿灯是正常,本身就充不进去的。
新买的60V充电器,注意下正负极是否对应的,现在新的充电器大都有防接反保护,如果正负极反了,也不会充电,也是绿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V的充电器,就不说了,绿灯是正常,本身就充不进去的。
新买的60V充电器,注意下正负极是否对应的,现 ...

充电器还有正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充电器还有正负?

可能新买的充电器有防反接电路,你确定电池没有问题的话,那么问题就出在充电器上了。
或者把电池使用一段时间后再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新买的充电器有防反接电路,你确定电池没有问题的话,那么问题就出在充电器上了。
或者把电池使用一 ...

防反接电路? 那怎么办呢?

网友:
有可能是方杰保护了,有些电动车厂家喜欢怪搞,和别家的不通用,万用表先确认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口测量有56V电压,线路没有问题。每块电池都有11.5V左右电压

充电口56V本身就不正常,6节电池最低也要60V。是充电器本身就是48v的还是充电器坏掉了

楼主(2024-03-15):
已经解决了,充电器问题。只有把电动车充电口正负极改一下!

网友:
充电口正负极不对比直接就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