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众仪ZT-702S示波表使用体会

楼主(2023-04-15):
看实物外壳一点不比UT差,相对它家的表壳质感有很大的提升。
波线条很细与泰克一样。
万用表是硬件的,也就是示波部分和表是隔离的,表是成熟的方案,速度和功能是同类中最好的。
所以表就不多废话了

下面谈谈示波部分的个人体会

我的老信号源是0.01Hz----6.99999MHz
这波都没问题,最小电压档0.02V也OK, 最高7M的Vpp,估测10MHz是没问题的
我回自己家里忘记拍了测3M的照片,有点气人的是这玩具的3M方波比我50M的测3M强。

信号源里有20多种波形都没问题

这是自动触发和正常触发,特意测这个是因为网上看到有人买了1G采样的台波在自动触发下有问题
这玩具还行(都不是抓拍)
按不同按键发出不同的脉冲串能识别

上图的脉冲串再展开时基用自动触发看是一闪就没有了,(这是抓拍的)
正常的台式波(泰克等)自动触发都是会把最后一屏保留1秒钟(不是余晖和卡机)
而网传问题的波是啥也没有,厂家回复这个时候采样只有5M(1G采样的波)只能用单次或正常触发。

这玩具的正常和单次更没问题

这是抓继电气触点的回弹波,这个是多年前搭的,触点有氧化了。但试试抓波更好

用正常触发连抓多次很稳定,单次更没事,自动触发也是一闪而过确实不如泰克(价格和采样)
这种抓波应该是用正常和单次触发,用自动只是看看差异吧了。

这是用滚动模式看看变色二极管(用电池串电阻限流测二极管二端的波)
红色是直流发光、压降、维持时间
蓝色和绿色是那几个方块,再展开时基就是个占空比连续变化的方波

这波自动关机和人工关机都是10微安以下
默认亮度(30%)是280多mA
50%  是300多mA
100% 是360mA
开万用表多几毫安。

万用表和示波器是公用显示屏和按键的,使用万用表时的人机对话和显示都要通过主电路的运算和驱动。
市场上的其它品牌也是一样方式,
外出只带一个示波表时、或在桌上工作测波时又要用到表时,这不费电
如只用表时,那还是普通表好
汉泰默认亮度是360mA,关机是1个多毫安
利利普是默认亮度是650至1200毫安( 200M)   关机是微安级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f9993a90cef8ef38f72
这个是测收音机输出的音频,看着还不错,网上这类视频极少,看到有些低端台式波(1G采样)是很卡很卡的像死机了(可能是他不会调,但视频里听他的科普应该是内行)

702到手连续开机很久,玩了多天还没发生死机

702能顶大多基本使用,维修抓波、看波没问题,
网上传说台式波的一些问题,我一直怀疑是过度超频和繁琐软件运行的后果
不少人认可用二手安捷伦示波器250M采样的,用起来远比国内的1G采样爽快

我一直想买个这类玩具看看
720S证明了我的猜测

702S内部没有散热器更没有用风冷强制压止
702S也没有独门技术
看电流或许也有小超频(发挥性能)
702S只是保持本色

1G的还不如250M???
有些场景还不如40M???

示波器就一个点的电压随时间变化的一根线条
用5片9288,过度超频和分时交错采样5根线合成一根粗线条,那这个点的抖动就看不到了。

我的玩具泰克有不少问题,厂家根本都不理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M411L7Ga/?spm_id_from=333.999.0.0

这视频是由  wgds  老师提供的
谢谢

这款ZT-702S是厂家第一批次正式产品送我使用的
厂家的目的就是让会用波的和在用台式波,在实际使用时对比,尽量发现问题反馈给他们,厂家权衡后会在新的固件里改进(用户可卡刷或线刷更新)。

因我也是个老小白,暂时还没有水平发现其它问题,我只是在网上看到不少人把这类示波表比喻成玩具。
我只是证明它在日常最基本的使用是没问题的,也不需要复杂的设置。
适合初学者和不想买台式波的,初学者用熟了再选择更好的波也不会选错。

后续维修: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3969-1-1.html

楼主:
占楼交流用

想起来

看到里面的电池顶足了电池盒,弹簧基本没有间隙, 电池盒二头也有点变形
担心时间久了会顶爆电池盒,拿起斜口钳把弹簧剪掉二圈就安全了。
但感觉这电池是否长些, 一对比确实长5mm上下。
那问题就是电池的事
换个电池就是了

网友:
买来 学习高级维修是不错选择

网友A:
开机后,自动显示信号波形,一切正常,但是,如果你手动切换触发模式,由自动切换到正常没啥问题,但是,再次切换到自动,波形就消失了!此时,无法显示波形,按AUTO后也无法显示波形,貌似只有重启才行!。。。。。。花钱买的难道不如白嫖的好用?匪夷所思,憋了一年多没上市,期间工程师就不拿出来用用看吗?但凡用用也能发现不少问题!听说升级能解决部分bug。。。。坐等升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后,自动显示信号波形,一切正常,但是,如果你手动切换触发模式,由自动切换到正常没啥问题,但是,再 ...

与当初的估计一样,试水产品,推出初期 Bug 一定不会少。

做示波器比做万用表复杂太多了,要做好示波器是需要大量投入及经验累积的。

若众仪能在半年内靠升级 5~6 次固件从而令示波器达到稳定可用的程度,就已经算合格的了。

网友:
按这耗电,那只配 2000mAh 电池就真的是少了一点。

网友:
众仪的表的电池座高端低端都喜欢装在pcb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与当初的估计一样,试水产品,推出初期 Bug 一定不会少。

做示波器比做万用表复杂太多了,要做好示波器 ...

应该不会那么快升级固件的,现阶段应该是准备701和703的上市,我个人猜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后,自动显示信号波形,一切正常,但是,如果你手动切换触发模式,由自动切换到正常没啥问题,但是,再 ...

自动触发
有波形
按一下是
正常
还有波形
你是怎样再按到自动的?

正常再按一下是
单次
当然是没波形
再按一次才是自动
这时是STOP
当然也没波形
必须再按一次HOLD/SAVE
解除STOP
才出波形

很正常,反复试了多次没有死机和重起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会那么快升级固件的,现阶段应该是准备701和703的上市,我个人猜想的 ...

上面说的不是问题

刚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与当初的估计一样,试水产品,推出初期 Bug 一定不会少。

做示波器比做万用表复杂太多了,要做好示波器 ...

关键是样机出来很久了,就连正式产品去年就出来了,因为疫情和过年,拖到现在才搞内测,搞送表,同步销售!这么久了,厂家就不测试产品吗?其实都不用专门测试,随便用一下就能发现问题了!唉!

网友:
这电池方式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说的不是问题

刚试了

1.不得不说,还是老牌玩家评测的细节多啊,关键部分讲解也清楚
2.众仪的硬件部门和软件部分真是严重割裂,硬件部门拉胯,软件部门飞起
3.众仪肯定会步步提升固件BUG的,但是能挂在官网不知道是何时了,先流出来试用那肯定的
4.不知道将来出的703S的屏幕能不能套用在702上面,非要搞出一个大屏,一个小屏

网友A:
线条细的问题,好波细那是信号和波都好才行!
普通波细,那大概率是采样不行,波形每个点采样少,自然就显得细,好波采样率高,只要信号好还能保证这些采样点重合度好,线条也会比较细!一般的波,采样率也可以,但是不好保证重合度,所以就看上去粗一些!702就是采样率低,细是细了点,但是没了细节!就像照相机像素低一样。

网友:
毕竟价格在那,还算可以了吧

网友:
又是一个新玩具。

网友:
围观一下大佬们讨论示波表。

这玩意我是用不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触发
有波形
按一下是

我也测试了多次,没有问题,和你说的一样,按自动和正常都显示,只要按了单次就得每次重新触发,再转换到其它位置时因为单次触发已经停了,所以再按一下触发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条细的问题,好波细那是信号和波都好才行!
普通波细,那大概率是采样不行,波形每个点采样少,自然就显 ...

HD242该返厂了,黄色的波形还跟随着红色的影子,是双通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