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添可1.0洗地机不充电故障 请各位帮忙分析下

楼主(2023-04-15):
有一台添可洗地机,FW25M-01,有一次把电用到0%然后再充电,就充不进了。语音提示正在充电,显示0%,过10秒充电进度就不显示了。充了一晚上,还是没电。拆机,把万用表接在电芯的正负极,看着电压从22伏一下子跌到0.9伏。请各位分析下,是电池不好还是主板不好?

楼主:
假如是电池保护板过放电路坏的话,造成电池过放,电压低冲不进电。我能把28伏电压直接接在红黑2根粗线上给他强制充电,然后充到3伏以上了在接到主板上给它充电,这样可以吗?

网友:
拆电池,里面有坏的

网友A:
多少钱购置的,谢谢.

网友:
0.9肯定是电路板保护了,单独测每节电池,如果有特别低的单独补下,然后再整体充电试试。如果保护板没锁死,那就应该可以搞定。当然如果单独有某一节低到1V以下,那只有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购置的,谢谢.

2021年买的,2980元,是一代

网友:
先检查每个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21700电池6节 10C倍率 6串,保护板还带锁死的。啥年代了还玩锁电芯,自己找死的节奏。这种厂家不倒闭没天理

网友B:
把充电器接在电池红黑粗线上充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充电器接在电池红黑粗线上充电试试

直接接了充电会有危险吗?会起火吗?

楼主:
把充电器接在电池红黑粗线上充电20分钟,然后接到板子上,竟然能充进电了,不明觉厉啊。

网友:
是不是和笔记本一样断电就上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充电器接在电池红黑粗线上充电20分钟,然后接到板子上,竟然能充进电了,不明觉厉啊。 ...

那就是电池电压低保护板动作了 绕过保护板给电池补电至保护电压上

网友C(2023-05-16):
楼主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请教一下充电器是怎么接到电池红黑线上充电呢 剪了接头接上去吗

网友(2023-08-23):
添可旗舰店评论区好多说充不进电的,看来技术还是不过关啊

网友D(2023-10-26):
引用 楼主:
假如是电池保护板过放电路坏的话,造成电池过放,电压低冲不进电。我能把28伏电压直接接在红黑2根粗线上给 ...

我知道怎么回事。 已经吃透它了     我可以告诉你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请教一下充电器是怎么接到电池红黑线上充电呢 剪了接头接上去吗 ...

我可以告诉你什么问题造成的

楼主(2023-11-26):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怎么回事。 已经吃透它了     我可以告诉你解决方法

唉说说看啥方法,这电池还是老样子,充不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说说看啥方法,这电池还是老样子,充不进电

插上充电座 闪几下就灭了  是不是这个问题  我只会搞定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