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普源示波器更换偏光膜

楼主(2023-04-15):
今天从上午10点到现在下午4点多,换了两个屏幕的偏光膜(RIGOL DS5102MA/DS5022M),示波器玩不好!
换第一个5102怕把屏幕排线搞断,就把排线拆下来!那是一个后悔呀!后悔呀!
还有外玻璃屏是不用拆的!拆屏幕的时候死活拿不下来没敢用力!结果把玻璃屏拆了之后,屏幕上下有缓冲橡胶时间长粘在外铁框上了,在用点力屏幕就下来了!结果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呀!
拆屏幕排线后悔的是把背光导光板烫变形了,开机屏幕有黑影!这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呀!
第二个换的是5022,本想先拿5022先练手呢!心想应该没这么难!结果还是交学费了!
偏光膜是90度的,买的7寸的,又裁剪了一下,4.5元一张。
本想改背光灯,放弃了不想折腾了!

楼主:
那天心情好了在除除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天心情好了在除除黄

双氧水泡一下就好了

网友:
呵,别折腾了,旧的就这样

网友B:
示波器多好玩啊,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氧水泡一下就好了

你说的,是让他长胖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多好玩啊,玩吧

没感觉好玩,研究中

楼主:
刚解锁的校准

楼主:
哪位大神有说明书呀

网友C:
换偏光  不要拆玻璃  吧玻璃和屏幕的铁皮框一起拆掉就行  你这样拆了还得用胶布粘回去

排线拔主板这头就行了    用卫生纸粘95的酒精就能擦掉     用苯更好  但是不小心容易导致别的塑料件腐蚀

另外这个风扇记得加油  很吵!

网友D:
前几天隔壁160买了个,结果白屏无显示,折腾了2天还是不行,挂闲鱼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偏光  不要拆玻璃  吧玻璃和屏幕的铁皮框一起拆掉就行  你这样拆了还得用胶布粘回去

排线拔主板这头 ...

第二台换的时候没拆玻璃屏,很快就换好了,我用的是75的酒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隔壁160买了个,结果白屏无显示,折腾了2天还是不行,挂闲鱼卖了

又挂闲鱼卖多呀,那是显示的问题吧

楼主:
万用表电容档,测出锯齿波,对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哪位大神有说明书呀

我可能有说明书,我好像有这个波,买了没用,一直放地下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电容档,测出锯齿波,对吗?

对的,就是充放电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可能有说明书,我好像有这个波,买了没用,一直放地下室了

那方便吗,给我找找吧,可以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让他长胖是吗!!!!!

外壳发黄了确实要用双氧水泡,还要用紫外灯照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方便吗,给我找找吧,可以吗,谢谢了

在回帖里已经上传了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