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玩意可以加显示器吗?USB供电?

楼主(2023-04-15):
如图,本来的有个VGA的,应该是。旁边还有一个空着的。
它原来的那个VGA 另外有个USB线的,不知道是不是供电?

网友A:
那是9针com口  连接打印机的   蓝色就是vga  连接显示器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接

网友:
插都插上去了,开机通电吧。

网友:
这个是vga切换器用的,usb是插电脑上,还有一个盒子,可以扩展出来VGA和usbhub

网友:
那是9针com口,外加USB 供电.一般是接条码扫描仪

网友B:
6喽说的对  那个USB只是供电的   一般用于条码扫描的供电用  后来很多条码用的是USB转串口就没有串口只有USB了   当然现在都是支持二维码的的也是USB的

网友C:
把那个黑的先拔下来看看座什么样的。

网友:
这是啥东西?看起来象主机

网友:
先插上去试试?!

网友D:
蓝色额接显示器

网友E:
看着像收银机,应该是扩展第二显示器用

网友:
一个有故事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像收银机,应该是扩展第二显示器用

对。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色额接显示器

显示器,再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那个黑的先拔下来看看座什么样的。

网卡旁边的就是usb呀。
VGA旁边的,我想着也是VGA?
但是为啥跟usb接一起,不明白,明天我弄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9针com口  连接打印机的   蓝色就是vga  连接显示器

我觉得你说的可能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6喽说的对  那个USB只是供电的   一般用于条码扫描的供电用  后来很多条码用的是USB转串口就没有串口只有US ...

扫码的单独 接了个usb.
外置的,估计1楼说的对,接打印机的,然后usb给打印机供电。

网友F:
   还可以加个VGA接口的显示器,或者其他接口转VG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可以加个VGA接口的显示器,或者其他接口转VGA的

谢谢,一个平板电脑能做另一个电脑的显示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