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焊盘不上锡

楼主(2023-04-15):
cob led灯的电源接线焊盘不上锡,助焊膏和松香都试过。焊盘用小一字螺丝刀轻轻刮干净也试了。怎么办?

网友:
是不是温度没上去,

网友:
电铬铁通电没有?

网友:
拿的是电烙铁不是?

网友:
这个似乎不应该

网友:
这照片拍得也太模糊了,跟我隔壁老哥拍的有得一拼。

就算想帮你,啥也看不清。至少你得拍个焊盘清楚的照片吧。

网友:
这个散热快 烙铁功率小就没法玩  基本上不沾锡  不要在导热好的平面上操作

网友:
底下预热试试,烙铁温度高估计也行

网友:
上加热台呀!

网友:
估计是温度不够,底下放个PTC发热盘,加热后再用烙铁焊接试试。

网友:
焊盘看不清,烙铁不知道用的啥,让人怎么说

网友:
铝合金太厚了?

网友:
换把好点的电烙铁试一下。

网友:
是铝基板吧?!

网友:
换100W烙铁试试

网友:
应该是烙铁温度低

网友:
拿点火器烤

网友:
下面铝散热板大,散热快,锡的热量被带走了,所以难上。估计要提高温度才容易上。

网友:
我想说一个,要不舔舔?